肥鲨HD2录像如何校正时间呢?

楼主(2016-09-26):
录制的视频文件导出后显示2023年6月!如何校正这个时间呢?

网友:
據我所知是不行的~

网友:
據我所知也是不行的~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一种记录设备是在卡里放一个TXT文件,里面提前写上某个时间,到预先设置的时间时就开启设备电源,设备会读取TXT文件里的时间修改到系统时间,完成时间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