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关于空心杯的几个问题,希望玩过的魔友分享下经验。

楼主(2016-09-26):
这几天在网上配了一套2s动力的空心杯,发现空心杯居然也分正反转,小时候也玩过几个空心杯,我的理解是转向好像只跟电源的接向有关。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网上说的7.4 v空心杯真的要分正反转吗?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有刷naze32飞控的调参界面跟无刷的是一样的吗?也可以开3d模式吗?我想组一个可以玩3d的空心杯四轴,不知道有没有可行性。在这里我先谢谢各位魔友的指点。

网友A:
空心杯理论上只要改变电压极性就能改变转向,由于电刷安装方式不同的原因,往某个方向转的话,对电刷的磨损应该会小一些,如果电机的转向不仅转向有关,也和电刷的安装方向有关的话,那空心杯电机就和转向有关了。

网友B:
碳刷分正反   3d的话飞控没试过    要看mos和内部信号   而且桨也要配3d桨  不然无法倒飞
调参界面是cf的   和大机差不多~

网友C:
拆过,空心杯有刷电机的电刷是对称的,不可能分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刷分正反   3d的话飞控没试过    要看mos和内部信号   而且桨也要配3d桨  不然无法倒飞
调参界面是cf的  ...

我参考了伟力的xk x100的结构,没有发现他的螺旋桨跟普通的螺旋桨有啥区别,我就是看到这个才想到自组一个3d 4轴来玩玩,就是不知道可行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杯理论上只要改变电压极性就能改变转向,由于电刷安装方式不同的原因,往某个方向转的话,对电刷的磨损 ...

我又搜索了下x100 3d 4轴的配件,结果发现他配套空心杯也分红黑和红白两种电机,也就是说不管哪种电机都可以反着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过,空心杯有刷电机的电刷是对称的,不可能分正反转

看到这里,我的空心杯玩具级直升机在瑟瑟发抖,我快忍不住要把它拆了,看看到底是啥结构。

网友D:
空心杯电机拆过,电刷是两铜片,有顺转逆转的因素,也许会影响刷子寿命。

楼主:
是这样的吗?空心杯的截面结构   」○「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逆时针可能会加重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心杯电机拆过,电刷是两铜片,有顺转逆转的因素,也许会影响刷子寿命。

是这样的吗?空心杯的截面结构    」○「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逆时针可能会加重磨损。

网友E(2016-11-26):
是电机的电刷的安装角度相对于内部磁极的角度不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近角,正转和反转的进角专门为一个旋向设计的,效率高,强行反接的话效率低,发热大。我们平常玩具里的电机的进角是一个正反相比较平均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电机的电刷的安装角度相对于内部磁极的角度不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近角,正转和反转的进角专门为一个旋向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