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选哪个求解

楼主(2016-09-26):
哪可以做图摄像头啊,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j4000

你用过是吗? 怎么做传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过是吗? 怎么做传图

这个是摄像头,你要买个山狗av线,接上图传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B:
我用过SJ4000.不带WIFI。只能说够用,穿越录像,或者FPV还凑合。要求航拍画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SJ4000.不带WIFI。只能说够用,穿越录像,或者FPV还凑合。要求航拍画质不行。

哪有好的推荐个

网友:
有av输出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