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指导配置及F3飞控初级设置详解sbus模式

楼主(2016-09-26):
   此贴已被收录至论坛精选头条。更多精彩内容戳“5i上头条” 想知道上头条的方法戳“你也可以上头条”

穿越是最近非常火爆的一种无人机竞技运动,很多新手看到畅爽的飞行视频也中毒不已。不过现在很多新手还停留在QAV250机架和CC3D飞控(特别是众多淘宝店给出的到手飞配置,不忍直视),这样的配置只能说能飞,但是没法做到爽飞。
晋级后很快就要淘汰,还不如直接入一套合理耐玩的穿越配置。

帮本地众多穿越玩家选配装机调试,积累一些小经验,特意分享给大家。
首选来本地群的穿越机指导配置(这个配置很多新手会问为什么这么选,可是本地群的风格就是:不要问为什么):
飞控:F3标准版  刷 Betaflight3.0.0
分电板:带低压报警寻机BB响双路(12V及5V)输出的5合一分电板
机架:210轴距左右的碳纤维机架(QAV或QAVX)
电机:郎宇2205-2300KV 或 kingkong2205-2300KV
电调: DYS XS20 30a  好盈20a 30a 支持BLHeli或BLHeli-S
遥控器:乐迪AT9<睿思凯X9d<FUTABA T14SG
接收机:ppm<sbus
图传设备: fox TM25  或  创新科5828
摄像头: 小板 4140+811 或者 HS1177  镜头选择2.5~2.8mm
显示器: 鹰眼小飞手
天线: 肥鲨蘑菇头 或者 蓝天蘑菇头
电池:4S 1300-1500ma 50~100C
桨:kingkong 5*5*3 5寸3叶桨或kingkong 5045 5寸2叶平头桨
充电器:UNA9
外场电包:4S 20~50ah
材料:
XT60公母头,热缩管3mm和5mm若干,扎带,魔术贴等

文字看完,剩下改说到新手最头疼的飞控调参,
既然选择F3飞控,自然是选择F3标准版(本地没人用所谓的豪华版,气压计罗盘都是扯谈)
  选合适的飞控,一定要选合适的分电板(不要问为什么) 这个分电板很多模友选择,品质稳定良好,具体怎么焊接,这里就不赘述。向进入飞控与电调和接收机的连接。
    SBUS接收机与飞控连接就3根线(信号,5V+,GND),超简洁。电调与飞控连接其实可以很简洁,不建议模友把飞控送的排针焊到飞控上,浪费空间,炸多了还容易出现接触不良。最佳方式就是电调的信号线S直接焊接在飞控对应的编号上,电调信号线的GND地线可以不焊接,直接剪掉。F3飞控支持5V无源的小喇叭做提示声源,注意看是有正负极的哦。
      飞控焊完,直接进入调参界面。  电脑安装谷歌浏览器,在浏览器的设置--扩展程序,直接将下载的调参程序拖入谷歌浏览器扩展程序,确认加载,运行即可。Betaflight1.8.0汉化版是对应的调参程序。
      新飞控首先需要刷固件,Betaflight3.0.0 飞控固件已经教老版本固件性能进行革命性的提升,本地模友基本已经统一刷了这个固件。刷固件开始了……记得将飞控与电脑连接,在线让系统自动安装驱动程序(部分GHOST安装的系统可能无法正常识别加载驱动程序)
   第一步:注意图片上的文字提示

第二步:选择对应的固件

第三步:选择好固件,点击烧写固件

烧写完固件,如下图:

写完固件,该进行飞控设置了。
开始设置前,点击右上角的 连接按钮,飞控与软件进行连接

开始设置了…………

看到机机的姿态,晃动一下机机,软件里面的穿越会与手上的机同步姿态,此时,先做个水平校准吧。

由于这次我们直接使用SBUS接收机与飞控链接(SBUS的好处,先百度去吧),需要打开串口。

这里需要设置的地方不少,图片均有文字说明,自己看吧

往下拉,还有需要设置的。

设置完记得点击保存哦!!

pid界面,首先很赞的是,bf3.0默认的参数飞手动模式简直就是爽歪歪的节奏(本地新手已经全部直接进入手动模式)。注意 super rate选项是操作动作反馈大小的选项,默认设置的话,新手略感觉过于灵活,高手又觉得太迟钝,新手适当调小,高手适当调高(我现在设置是 0.80  0.85  0.85),设置完记得点击保存。

接收机界面,这个时候给机机通电(确保接收机通电),测试一下各个通道正反是否正常,1通道横滚,2通道俯仰,3通道油门,4通道反向,5通道开关解锁油门(推荐使用2段开关),6通道控制分电板的寻机BB(推荐使用2~3段开关),7通道控制飞控上的无源BB。
油门通道校准需要特别注意,这里需要适当微调遥控的油门行程,油门在最低时候,电脑显示1000(前后误差不超过3),油门最高时候,电脑显示2000(前后误差不超过3)。校准完记得点击保存。

模式界面,第一个 ARM模式就是开关解锁,点击添加范围,拖动幅度条到自己想通过第五通道(就是AUX1通道)控制的范围(拨动开关的时候下面有有小光标会移动)。
第二个是空中模式,新手不推荐开,一般适用于3D花式飞行。
第三个是ANGLE自稳模式,设置方式与前面相同,注意选择其他通道控制(本文直接推荐使用手动模式,所以不推荐设置自稳模式)
第四个是HORIZOM半自稳模式,设置方式与前面相同,注意选择其他通道控制(本文直接推荐使用手动模式,所以不推荐设置半自稳模式)

这里是飞控上那个BB响控制的设置,非常有用,严重推荐焊上这个BB(飞控默认是不配的)
设置完模式,记得还是需要点击保存。

勾选启动高级模式

舵机界面,第一行勾选A2,这样结合前面的设置,就能通过遥控的第六通道来控制分电板上的BB响,记得点击保存哦

进入命令行,用命令来锁定飞控的最低油门及最高油门
输入 dump  回车
输入 set min_check = 1000 回车,确认最低油门值1000
输入 set max_check = 2000 回车,确认最高油门值2000
输入 save 回车,保存重启飞控

最后就是电机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此时先去掉动力电池,去掉桨。

勾选 我已明白风险…………
将控制推到最高,上动力电,电调开始唱歌12345……唱歌结束,把控制拉到最低,电调确认最低油门值,最终确认电调自检完成。OK,电调电机的油门行程校准就完成了。
至此,F3飞控基本设置完毕,再次检查电机的转向,电调接入飞控的排序。一切OK,装桨上天。

好了…………好久没有发这么长的贴,有疑问跟帖或者私信吧。需要对应软件及固件的,自己私信。

网友:
暂不完穿越,先顶一下

网友:
暂不玩穿越,先顶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飞控上焊接Bb响,买的分电板上不是带有Bb响功能吗?还要单独买一个?

网友:
这个贴很详细!很强大!漂总够威!

网友:
好贴子,大家的福音!

网友:
河池模友来顶飘总的帖子了,写得很不错,很适合新手。

网友:
飘哥的帖子写的很用心,详尽,新手只需要一步一步照做

网友A:
分电板太坑了  贵的没边  直接把电源线都并连焊接上电池插头就行  再去tb上的电子五金店买1-2个2块多的降压模块 要多少伏输出 随自己调  bb响几毛 还可以买可编程led灯 价格是航模店的一半都没 邮费也就4-5元 加上邮费也不用10元
至于sbus ppm那些  多或少几根线有什么区别 如果接收机的体积过大  就算是sbus也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电板太坑了  贵的没边  直接把电源线都并连焊接上电池插头就行  再去tb上的电子五金店买1-2个2块多的降压 ...

制造成本不高  但是在有限的空间内高度集成  还要读取遥控信号控制寻机模块  这个分电板是最合适的  我们都有花钱烧出来的经验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
好吧。。。其实我想说楼主设置油门以及最高最低油门的方法是不完善的。。。

网友:
顶飘总,很详细的实用攻略。少走弯路了

网友:
这么认真交作业了,技术贴要顶

网友:
给楼主赞!大大的赞

楼主:
补充下载链接

betaflight_3.0.0_SPRACINGF3 固件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minTAUO

betaflight-1.8.0汉化版(调参软件,需要谷歌浏览器加载)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slxmPdj

网友B:
还有任意角度解锁! 就因为上次没开任意角度解锁 高空不小心碰到上锁 掉了下来! 整机都废了!建议大家不要忘记打开任意角度解锁

网友:
最近正在装机,这些都用得着。顶起,漂总威武^^^^^^^^^^

网友:
这个帖子可以射精。弄这么多图不容易。

网友:
雪中送炭啊 楼主威武

网友:
好帖要顶。我也刷个bf3.0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任意角度解锁! 就因为上次没开任意角度解锁 高空不小心碰到上锁 掉了下来! 整机都废了!建议大家不要 ...

任意角度解锁怎么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充下载链接

betaflight_3.0.0_SPRACINGF3 固件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minTAUO

怎样加载应用?

下载的文件 安装提示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意角度解锁怎么设置?

在设置界面--系统配置--去掉加速度计的选项,保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电板太坑了  贵的没边  直接把电源线都并连焊接上电池插头就行  再去tb上的电子五金店买1-2个2块多的降压 ...

sbus的操控响应速率,是PWM无法比拟的,真正飞过穿越的都知道sbus的优势,相当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任意角度解锁! 就因为上次没开任意角度解锁 高空不小心碰到上锁 掉了下来! 整机都废了!建议大家不要 ...

任意角度解锁其实挺实用的啊,挂树上,掉草地里,一时半会找不到,解锁轻推油门,听动静辨别位置,挂树还有机会挣扎下来…………至少我们都是这么干的,至于你飞的过程中误碰解锁开关,只能说开关位置设置得不合理

楼主:
即将补充一篇直接通过飞控刷写bli电调程序的傻瓜文章以及CC3D通过TTL刷bf3.0的傻瓜化文章,造福有需要的人

网友:
很详细,很新,必须要顶!

网友:
膜拜大师!!!大师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样加载应用?

这是固件,需要下载后用本文的软件刷进飞控…………

网友:
身为(不要问为什么)群的一员   进来帮顶    电池还是恶霸飘的好

网友:
一直在用CF看了这个贴打算用用bf

网友:
帮顶啊~好贴 很详细!~回头也试试

网友:
   科普贴必须帮顶~~

网友E:
调参软件安装不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参软件安装不了????是什么原因?

安装谷歌浏览器Google Chrome,浏览器的设置选项,点击扩展程序,然后直接把下载的调参软件文件(.crx文件)拖到扩展程序界面,稍等几秒,确认就可以了。

网友F:
QAV210能上5寸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QAV210能上5寸浆吗?

指导配置里面就是5寸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指导配置里面就是5寸桨

但是淘宝卖家都说5寸装上会大啊,让买4寸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但是淘宝卖家都说5寸装上会大啊,让买4寸桨

真是奸商,这种说法的商家直接PASS掉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是奸商,这种说法的商家直接PASS掉

我看还有个哥们评论上配了图,桨挡住了铝合金支柱,好吧,我换一家买,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是淘宝卖家都说5寸装上会大啊,让买4寸桨

奸商

网友H:
好文,谢谢楼主,正准备用f3

网友I:
折腾两天了 3号电机速度高的问题刚解决 又解不了锁了 对照楼主的图找不到问题 关于解锁自稳半自稳这块 可以再指导一下吗 谢谢

网友:
写的非常仔细…赞一个!辛苦了!

网友J:
楼主知道怎么在bf里调电机转向吗

网友J:
楼主知道bf里怎么调电机的转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知道bf里怎么调电机的转向吗

需要通过飞控用电调的软件调  参考我在论坛的另外一个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折腾两天了 3号电机速度高的问题刚解决 又解不了锁了 对照楼主的图找不到问题 关于解锁自稳半自稳这块 可以 ...

BF不带桨负载是看不出问题的  最好装上桨解锁试飞就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是淘宝卖家都说5寸装上会大啊,让买4寸桨

淘宝上部分特价的210机架尺寸有误差不能上5寸桨  都是缩水版的机架  我的3台机都是210机架  全部正常5寸桨  缩水的210机架我也有一个  的确会碰到铝柱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知道怎么在bf里调电机转向吗

加Q聊也得  19578444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知道bf里怎么调电机的转向吗

不知道是网络卡还是怎么样,发了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部分特价的210机架尺寸有误差不能上5寸桨  都是缩水版的机架  我的3台机都是210机架  全部正常5寸 ...

恩恩,的确,不能贪便宜啊,说是机器误差导致的,特价那些只能上4寸桨

网友:
好贴,但是配置里的说明能再详细点就好

网友K:
调试完毕后上电为什么控没法遥控飞机?推摇杆没反应?betaflight通道反应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调试完毕后上电为什么控没法遥控飞机?推摇杆没反应?betaflight通道反应正常

解锁正确了没?看着电脑调遥控的油门行程最低1000最高2000  这些是最容易出现遗漏的地方

网友:
楼主,请问怎么判定舵机接口和遥控的通道对应关系啊?

网友:
我看你的分电板灯控信号是焊在7号舵机通道上,但舵机设置中选的是A2。

网友:
油门曲线是在BF上调还是在控上面调?是否有快速导出黑匣子数据的方法?黑匣子数据怎么使用?

网友L:
请问下 那些高度集成的飞控好用吗(带OSD和分线板功能)? 会不会容易相互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下 那些高度集成的飞控好用吗(带OSD和分线板功能)? 会不会容易相互干扰

高度集成有风险,好不好用不好说,本地已经出现2台高度集成的飞控,一个是空中OSD重启,一个是飞控重启,返厂换新都无解,所以还是推荐使用独立F3飞控,分电板集成OSD和电流计96块一片那个很不错,本地评价很高

网友:
很详细的步骤,顶楼主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
我设置了通道但是没效果求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造成本不高  但是在有限的空间内高度集成  还要读取遥控信号控制寻机模块  这个分电板是最合适的  我们 ...

寻机bb本来就是f3飞控自身就可以 跟分电板有啥关系  还有到底是用分电板省空间 还是不用分电板省呢 呵呵  直接新手上手动 最好直接飞进水里  然后再买个新的对吧 东西买的全 设置却关掉不用  真好

网友:
我就是cc3d,新手路过,先飞着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