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减去组电机可以做小鸡鸡吗?大神请指教需要什么配件!

楼主(2016-09-27):
翻箱倒柜的在仓库发现个这个玩具四轴,拆开发现四个电机,用南孚实验了下,电机转速正常,就是不知道型号和应该配点啥电池电调,话说这玩具可以改小鸡鸡不来个配置,我上某宝去买去

网友A:
可以的,
可以D小小的固定翼,
固定翼的话应该还需要电磁舵或者3.7G舵机(还有那种和电路板集成到一起的,就是贵),有刷电调感觉用5-10A的应该够用吧,
电池1S或者2S(XB有很多那种小电池),机身碳杆做架子,EPP蒙皮。不过这个整套,不知道能不能D个4发固定翼呢

或者机回复本来面貌在家飞飞玩吧

D机需谨慎,花费不会少到哪去,综合性价比后再开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可以D小小的固定翼,
固定翼的话应该还需要电磁舵或者3.7G舵机(还有那种和电路板集成到一起的 ...

就是新手  我刚学模拟器  这个遥控器早丢了。就剩下这个电机   能DIY玩玩最好

网友:
有刷空心杯,不值得折腾了吧?

网友B:
机架还在吗?可以上F3有刷飞控搞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还在吗?可以上F3有刷飞控搞穿越机

鸡架直接零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鸡架直接零碎了

好吧。。不过它们看样子是可以DIY一个机架的,用碳纤维杆什么的。。我也有一个长的差不多的,准备改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不过它们看样子是可以DIY一个机架的,用碳纤维杆什么的。。我也有一个长的差不多的,准备改一个
...

你改吧,完事告诉我配置,行不

网友C:
可以改的,看样子应该是1S的8520减速组,你要是单发可以用伟力,司马,88等各种接收机
要是多发 还的买1S有刷电调,要是光为了这4个减速组买设备搞小鸡,怕是得不偿失,因为就四个桨还2正2反,炸几次万一么桨了,还的继续买别的设备,单搞这个小鸡还的买 遥控器,接收板,迷你舵机,板材,碳棒,乱七八糟的。小机和大机设备不太通用的。
要是拿这套东西搞四轴,还不如直接买个玩具,这套动力当配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的,看样子应该是1S的8520减速组,你要是单发可以用伟力,司马,88等各种接收机
要是多发 还的买1S ...

谢谢告知,控和接收有了,主要是在练习模拟器,飞起来就咋机啊太难了,难死宝宝了,我都不敢直接买塞纳或者好小子飞了,看别人飞的那么好,是怎么飞出来的呢!新人求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告知,控和接收有了,主要是在练习模拟器,飞起来就咋机啊太难了,难死宝宝了,我都不敢直接买塞纳或 ...

模拟器肯定是要多练的,每天至少半小时;
至少半个月后可以买架飞机了,
好小子入门不错,主要是耐摔,好修。
塞斯纳不要先入并不适合当第一架飞机。
等好小子飞的不错了可以入加敏定塞斯纳了,练手就买便宜的机,一次可以搞俩。
再飞一端时间可以入个冲浪者X8,能快能慢。
下单翼飞机不要急着买,没有上单翼机好飞。
************************************************************************************
当然嘛。。。
我是先买了架2手冲浪+模拟器练手,
然后看到下单翼飞起来真好看,技术又没达到,
同时也没多远大的理想,就买了飞控装下单翼飞机上飞了,娱乐还是挺好的(说到飞控好多人肯定不屑一顾啦
当然娱乐的同时也搞了练习机练手,只不过技术进步缓慢罢了。
为了使技术进步快点,固定翼暂停了一段时间,飞直机去了,
经过练习机的炸鸡后,入了全新的直机,几乎没炸过,最近感觉差不多了,固定翼事业继续起步,
固定直机穿越三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告知,控和接收有了,主要是在练习模拟器,飞起来就咋机啊太难了,难死宝宝了,我都不敢直接买塞纳或 ...

模拟器练的永不炸鸡是首要的,
不过到了现实中还是会炸的,每个人的必经之路。
越怕炸越会炸。
现在的心态是炸就炸,算求。。。
竟然不炸了。
心态要放松,放松了反应就快了,就算要炸了也能救回来。
百炸不挠终成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改吧,完事告诉我配置,行不

我可能还要一些时间。。如果已经有控有ppm或sbus接收机了,就给它上个有刷飞控,一般F3或naze32,还有一些电池就行。要暴力的就上2S电池,多准备几个支持2S的电机。也可以装摄像头、图传搞成穿越机,能在屋里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练的永不炸鸡是首要的,
不过到了现实中还是会炸的,每个人的必经之路。
越怕炸越会炸。

我现在在练习模拟器,以后如果买的话在问你具体的可以不,好好麻烦你下哈哈,你vx或者qq方便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练习模拟器,以后如果买的话在问你具体的可以不,好好麻烦你下哈哈,你vx或者qq方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