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飞控给电调升级BLHeli程序及简单调参,适合新手

楼主(2016-09-27):
F3飞控已经刷好了betaflight_3.0.0_SPRACINGF3 固件,只要电调本身是BLHeli程序的,就可以直接用USB线使用BLHeliSuite软件通过飞控给4个电调升级固件程序及相应的调参,很方便。
本文使用的电调为乐天20A(老版本,通过焊接并使用刷写器刷入BLHeli固件,如何刷乐天20A,请搜索论坛其他相关帖)

首先下载好BLHeliSuite软件,解压缩,找到运行程序,直接运行

启动BLHeliSuite软件如上图,

选择模式E,通过飞控连接电调。这时,给穿越机上动力电,USB线连接飞控与电脑

飞控与电脑连接后,选择对应的端口(该端口号一定与飞控调参软件的端口号一致),点击Connect

连接成功后,显示波特率,连接按钮变为Disconnect  ,右边显示有4个电调已连接 Multiple ESC

点击 Read Setup,软件将读取4个电调的信息数据,包括电调型号,固件版本,电调正反等信息……点击OK确认

读取完电调信息后,注意看下面Single ECS处,有1234一共4个按钮,分别代表4个编号的电调,想设置哪个电调,用鼠标点一下,保留这个数字,把其他电调的数字隐藏,这个时候你就对应的设置这个电调。
4个电调同时设置的话,全部保留1234,不过有时候会出现个别电调不能正常设置,需要校验一下。

若要对电调进行固件升级(或降级),点击Flash BLHeli按钮,弹出可选的固件版本对话框,依次是电调规格,电调类型(MULTI这个基本不用修改),固件版本号。鼠标点击所需要的固件,点击OK,即将开始固件刷写。

选择固件后,会有一个对话框,提示再次确认固件,确认就选择YES,此时稍等几秒,软件在给电调刷写固件。刷写完电调自动重启。

电调刷写完后,可以在软件里面测试电机电调的转向等设置,不需要遥控,选择Motors栏目

勾选 I understand the risks…………,记得千万不要装桨,安全第一!!
此时1234号电机就可以通过对应的拖动块进行油门比例控制,右边的M拖动块可以同时控制4个电机。

而设置电调的参数功能比较多,常用的是Motor Direction 设置电机转向,就是在不改变电机3条线与电调连接顺序的情况下修改电机转的方向,省时省力快捷方便。
还有就是PWM Frequency/Damped 电机主动刹车,在飞行时候手感有明显提升,刹车力度有两段可调。
设定要需要的电调设置,点击下面的Write Setup,软件就会把对应的设置写入对应的电调。
设置完成后,点击Disconnect断开连接,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遥控来控制解锁等相关操作了。

很简单的几个步骤,多做几次就习惯了,最新版本软件已经更新到  BLHeliSuite16314702

网友:
身为(不要问为什么)群的一员   进来帮顶

网友:
飘老板的贴要顶

网友:
学习中,膜拜中!

楼主:
补充软件的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kUIN5oN

楼主:
好几个人问了电调改变电机方向的问题  好好看这贴吧

网友:
飘总又发普及贴,来帮顶了

网友A:
刹车要選完全刹车嗎?
Demag 是什么呢, 選哪段比較好呢

网友B:
帮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2个电调数值和另外2个不一样
还有如何关闭低电压保护?

网友:
飘飘老师的贴就是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2个电调数值和另外2个不一样
还有如何关闭低电压保护?

PPM油门最大最小值出现四个点的偏差正常;
关闭低电压保护 Low Votage Limiter:OFF

网友(2016-10-31):
软件资源没有了?

网友C(2017-08-29):
请问我的连接不上电脑 弹出这个,怎么办?我的是猛禽F390 30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的连接不上电脑  弹出这个,怎么办?我的是猛禽F390 30A.

我的也是

网友:
最右边的中间三个翻译我认为分别改成如下较好:上电提示音响度、闲置提示音响度和闲置时间。

网友(2017-10-16):
好帖要顶起,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刹车要選完全刹车嗎?
Demag 是什么呢, 選哪段比較好呢

Demag Compensation是消磁补偿。和马达,主要是不同磁铁的磁力有关,好像比较复杂,偶只知道一点点,抛砖引玉,等飘老师科普~~

网友D:
楼主,你好,软件的分享链接能再发一次吗?之前那个点进去已经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软件的分享链接能再发一次吗?之前那个点进去已经删除了

留下邮箱,有时间一起给你发

网友:
谢谢楼主了,我已经找到软件了

网友:
为什么电调也要升级阿?

网友(2018-01-13):
又来要了,不好意思啊,链接点进去没有了。434833968@qq.com 感激不尽啊!

网友(2018-05-30):
楼主写得这么详细,非常感谢你。。。

网友E(2019-12-27):
现在还可以参照这个步骤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可以参照这个步骤弄吗?

主要还是看电调协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看电调协议啊

我现在是30A 飞盈佳乐BLS Pro支持 Dshot600协议的电调,通过BF地面站连接后不能显示4个电调的信息,接收机没有与遥控对频连接会影响吗?或者这款电调本身不支持BLHeli程序?

网友(2020-02-10):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看电调协议啊

谢谢,已经处理了,我用新版本的不行,用了旧版的完全支持!

网友(2021-05-08):
请问pix飞控可以链接电调吗?怎么我没有搞成功啊?是不是飞控还要刷什么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