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你们认为比较好的固件是什么版本?

楼主(2016-09-27):
你们飞控用的是什么版本啊?我用的是BF2.6.0,你们使用的心得可以吗?
有摩友说BF3.0,但听人说BF3.0很肉

网友A:
bf怎么刷,我连上去说是bootloader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bf怎么刷,我连上去说是bootloader失败

波特率改成25600

网友:
BF 3.0   波特率115200  手动爽得不要不要的

网友:
多谢,我回去试试。

网友:
必须BF3.0.0

网友:
BF3.0.0 手残无体会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
好了,多勾了一个No reboot sequence

网友:
关注中~大家有人用f3 evo 有刷飞控吗?都用什么固件?

楼主:
有人说3.0很肉

网友:
2.71最经典!!

网友B:
默认参数飞很稳,但有些肉,用自己调的参数就好了。

网友(2017-04-27):
引用 网友B:
默认参数飞很稳,但有些肉,用自己调的参数就好了。

大神,能不能把你得F3参数截个图看看啊

网友:
2.1.6自稳休闲飞!稳的不要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