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20CC配什么飞机?

楼主(2016-09-27):
前几天一时脑热  买了台DLE20CC汽油发动机  一直放着  最近本地有个膜友出一台YAK54 3D机  翼展1500左右   我想问问怎么分多少级   20汽油 能用在这飞机上吗   用多大浆?

网友:
没问题,飞吧

网友:
70级和90级

网友:
90级,要油动机型。

楼主:
朋友的模型应该是油动的  一致静态 有几年了    应该上多大浆合适?

网友:
可以是可以。。偏大了。。装上热闹下。。飞3D就别指望了。重了

网友A:
没问题,控制重量在3500左右飞3d也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控制重量在3500左右飞3d也爽。

请问20CC装70级3D级怎么样?

网友:
20cc汽油机是多少千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20CC装70级3D级怎么样?

没装过,我只装过30CC的。
20CC发动机最大拉力在4.8kg左右,可自已按拉重比1.2一1.3估算一下,小级别的汽油机很难做到拉重比1.5以上,暴力3d就别想了,吊吊机,玩玩蛇滚是没问题的。
另外,飞机级别太小,翼载荷太大,飞3d也不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装过,我只装过30CC的。
20CC发动机最大拉力在4.8kg左右,可自已按拉重比1.2一1.3估算一下,小级别的 ...

谢谢!

网友:
我用来装90级的p51,配16*8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