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2台亚拓100X都存在问题

楼主(2016-09-27):
我买了两台亚拓100X都锁不住尾,而且没动力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哪里买的?找店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买的?找店主。

旅游的时候顺便商城买的。过年那时候本来是给几个孩子送礼物的前段时间发现竟然还在储物间,忘了送,拿出来拆开包装就发现没法玩,无法锁尾

网友:
可以试著调一下尾舵微调

网友:
应该是电池不行了吧,放了那么久了。没见过这款机,不锁尾的原因还真不好说。

网友:
好玩、好飞是T-REX 100S广受大家好评的特色,这裡亚拓特别针对性能方面为T-REX 100S做了升级改造,推出了最新款的T-REX 100X。
首先为了提升飞行稳定性,旋翼头更换了主轴与旋翼头固定座的固定方式,与加大了平衡翼片的面积,让一般玩家可以更容易轻鬆驾驭它;遥控器方面,除了能够任意变换操控手势之外,摇杆也变成鬆紧可调整的方式,要鬆要紧都能依照自己手感调整;还有额外加入了尾舵感度调整功能,透过遥控器可以简单的调整尾舵锁尾感度
最让人惊奇的是T-REX 100X还能透过iphone来操控,酷炫好玩,让人体验另一种不同的飞行乐趣。
绝佳的飞行稳定性与品质保证,即刻享受室内飞行的乐趣,T-REX 100X是你不能错的选择喔!

淘宝里面搜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