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4的小甲醇发动机在哪里还能买到吗?

楼主(2016-09-27):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还能买到这么小的吗?淘宝上好像最小的都是15级的

网友A:
淘宝搜三叶 ASP 09 两冲程甲醇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三叶 ASP 09 两冲程甲醇发动机

搜到了,谢谢!大侠有不有推荐的09级的套件?精致经典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还是买大一点的好,越小寿命越短,我记得比这个大点有个12级的,你搜搜

寿命应该还好吧,我一朋友的09的小发动机用了很多年,

网友B:
6级甲醇机淘宝我能找到三种,1/16油车 中阳06级甲醇机、三叶ap06、CS06级甲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6级甲醇机淘宝我能找到三种,1/16油车 中阳06级甲醇机、三叶ap06、CS06级甲醇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