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论坛有上海十一机0630或者0630A的朋友

楼主(2016-09-27):
请问下,端面自动进刀的时候横向会锁定吗,我发现我的是不会锁定的,这样不就会导致端面不平整吗?你们的机是不是互锁的,之前开过6132是纵向自动走刀以后,大托板就锁住了不能左右动,但是我的车床,车端面自动进给的时候,是可以左右移动大托板的,正常吗?

网友A:
不会的,实在不放心,抓住大轮

网友:
我记得是要手动锁定的,不会自动锁。过去有一台,只是早就卖掉了。

网友B:
恩?还有这样的事情  肯定是自锁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实在不放心,抓住大轮

大托板会动,不知道是我机器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还有这样的事情  肯定是自锁的阿

你的0630可以自锁吗?就是自动车端面自动锁住大托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实在不放心,抓住大轮

就是在端面自动进给的时候大托板会动,车出来的面不平的,我捉住大托板手轮以后,车出来就直,我就是不知道C0630有没锁定的功能,还是我收的机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0630可以自锁吗?就是自动车端面自动锁住大托板

我还没JJ呢   铣床在路上

网友:
大拖板上有三个8的内六角,中间那颗是锁紧大拖板的。

网友(2019-02-09):
不能锁定。C0628与你这个是一个结构。只能减小切削量和刀具的阻力否则会不平。

网友:
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把打托班推开吧?
可能是你打托班丝杆或者齿轮间隙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