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和大疆哪个航拍好,

楼主(2016-09-27):
APM和大疆哪个
航拍
好,求解答,自己用过APM 但不知道大疆怎么样,想换控

网友:
商品控不像开源控那么折腾。

网友A:
APM,稳,便宜,,,,大疆,方便,贵

网友B:
大疆,APM玩模可以,航拍就免了,主攻航拍的还是大疆吧或者极翼,个人建议而已

网友C:
这个看你怎么用。其实这个就跟买电脑差不多
你要是学生,入第一台机,有时间折腾,那4000左右的组装机合适(开源DIY四轴)
你要是一般人,写写报告做做PPT,那6000左右的笔记本合适(精灵系列)
你要是高玩/电竞,那要求不是一般的高,1w+的组装机合适(大轴距DIY六轴)
当然高玩也有懒的,也有选1w+的外星人的(Inspire1)
你要是就是平时用用,上上网刷刷微博看个视频,还需要带着到处走,那平板电脑合适(御)

网友D:
应该把pix和大疆拿来比才是一个档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