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商的另类枪控穿越机【来自RC车厂的逆袭还是娱乐】

楼主(2016-09-27):
图/文:KID

穿越机由于其快速灵活的特性,能够穿梭于树丛之中、往来于废墟和地下车库之间,所以称之为穿越机,穿越机的标配当属摇杆遥控器。不过隔壁的RC遥控车厂家京商,最近搞了个用枪控的穿越机。

京商是一家来自日本的老字号模型制造商,主打1/18比例的房车系列模型,是德国宝马公司的指定的模型制造商,同时还获得了法拉利原厂授权汽车设计和商标。在国内的车模市场上,京商属于档次比较高的品牌了。那么我们来看看这家造“高档”车的厂家造飞机怎么样。

京商穿越机简介

如题,与普通穿越机普遍采用的遥感遥控器不同,京商的穿越机采用的是RC模型车常用的枪控。

枪控由于在使用的时候像手上拿了把手Q,所以称之为枪控,这种遥控器大都用在车模上。由于一般的车模只有前进、后退和左右转向两个控制通道,所以枪控只需要两个矢量控制通道就够用了,不过考虑到玩油车的模友还需要控制油机的通道,所以大多数枪控都增加了两个多功能按键,共设置了四个通道。那么……只有两个矢量通道的枪控如何来控制需要四个矢量通道的穿越机呢?

京商的做法是把机臂做成可以旋转的方式,类似于华科尔F320的那种结构。需要一个通道就能实现穿越机的前进与后退,剩下一个通道用于穿越机的转向。

所以这台穿越机貌似这台穿越机不能进行上升下降和左右横滚的样子……?

不过为了保持飞行高度和稳定的飞行,京商这台穿越机的机身下部设计了一个超声波定高模块,能够实现距地面35cm的超低空飞行。

而且还能够使用PC来调节参数,说明可能是有飞控系统的,不过调参软件目前未知。

另外这台穿越机使用USB充电,续航时间为十分钟。

宣传视频

更像玩具而不是穿越机

首先,是机身结构设计比较单薄,而且机臂还是旋转结构,看样子并不如DIY的碳纤固定结构耐操。

然后,采用枪控控制虽然能够简化对穿越机的操控难度,让小白用户更容易上手;不过也减少了翻滚和升降的功能,对于老司机来说可能不太接受这一点。

最后,用USB充电,说明电池的电压应该在5V或者更低,从截图上来看电机应该采用的是空心杯电机,这种设定的穿越机飞行速度不可能太快,不过好处是重量可以控制的非常的轻,这可能也是机身设计非常单薄的另一个原因吧。

网友A:
視頻開頭我以為是Volvo 廣告。。。

這個穿越機是不是飛行高度定死的?

网友B:
人家不是穿越机哦,应该是气垫车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視頻開頭我以為是Volvo 廣告。。。

這個穿越機是不是飛行高度定死的?

应该是定死了的,靠下面的超声波来定高,可能是靠PC来设置定高高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不是穿越机哦,应该是气垫车的样子

他自己的定位是穿越无人机

网友:
感觉更像是玩具

网友C:
不理解枪控 咋个好飞发

网友:
定高飞行,油门控制俯仰,方向控制横滚和航向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理解枪控 咋个好飞发

也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还请老司机多多指教

网友:
本来就是玩具啊,带减速齿的空心杯马达

网友:
泥马飞机搞个尾翼增加下压力??什么鬼???

网友:
照这样发展,正的成为无人机了

网友:
楼主真搞笑!
这玩具没有配置FPV怎么玩穿越?再说这东西看起来也扛不动附加的摄像头和图传?就算有,看这个头顶多也就配哈伯森之类的小东西

网友:
小孩玩具,坚定完毕。

网友(2016-11-08):
如果这也算穿越的话 我拿一百块的小飞机一样玩穿越  完虐这个不能飞高的小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