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碎,UNA9坏了,有什么充电器推荐

楼主(2016-09-27):
我之前UNA9开4A充两个4S够用,现在想是重新买个UNA9、乐迪CB86,还是D100呢,有没有魔友讲解下呢?让我少走弯路。有人推荐308等高端充电器,不是我不想买,感觉太贵而且用不到这么大功率

网友A:
a9终身保修的!返厂啊!

网友:
返厂吧 你说的这几个也就A9好用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9终身保修的!返厂啊!

有没有返厂地址?

楼主:
要用多大的电源?

楼主:
大哥,我没用过并充板,好用吗?我担心一个问题,例如我充3个1300mha电池,我开8A,那如果我这时候拔掉2个,那是不是8A充一个电池呢,那会不会坏电池?求帮忙

网友:
充电电流大小受充电器和电池两方限制。
A9最大标称8A,在供电电源功率足够的情况下能输出8A电流;电池有标示最大充电电流,如:5C。
选用充电器和电池都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充电即可。
考虑到平衡头小细线的承受能力,还有电池虚标的可能性,一般选用4A充电。

网友:
一句话返修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没用过并充板,好用吗?我担心一个问题,例如我充3个1300mha电池,我开8A,那如果我这时候拔掉2个 ...

决定买个乐迪620

楼主:
多少?还能开机的,你有厂家我返修地址没?

网友B:
A9可以返修 而且是免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没用过并充板,好用吗?我担心一个问题,例如我充3个1300mha电池,我开8A,那如果我这时候拔掉2个 ...

三个拔掉两个,肯定就剩一个了,那就是一个8a充!!要是1300 mah  5c充电!肯定是高了!这电池最大6.5a!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用多大的电源?

30v  30a 电源最理想!
用小电源降低充电电流就可了!只要不大于电源最大电流就行!

网友:
这么巧,我昨晚也坏了个a9,今天刚寄回去

网友C:
A9返厂啊  售后很好的
UNA6售后: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沙洲尾 翠海苑1栋406号。
          收货人:李铭,电话:15992996267
          包裹内一定要注明故障现象,回邮地址。
          否则滞留,弄丢不负责。处理时间为3~4个工作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A9返厂啊  售后很好的
UNA6售后: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沙洲尾 翠海苑1栋406号。
          收货人:李铭, ...

好,谢谢

网友D:
真的,你说的这几个充电器也就A9好点,乐迪我怕看烟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你说的这几个充电器也就A9好点,乐迪我怕看烟花

用了最新的620,感觉好用,比A9充的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真的,你说的这几个充电器也就A9好点,乐迪我怕看烟花

没用过就不要说这样的话。搜搜论坛,哪个充电器没出过事情?我现在用UNA9Plus+和CB86,都挺好用的,乐迪的8块电睡觉充,A9外场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就不要说这样的话。搜搜论坛,哪个充电器没出过事情?我现在用UNA9Plus+和CB86,都挺好用的,乐迪 ...

CB86你敢睡觉充?一段时间前报导过多起过充起火事件

网友E:
CB86和CB86plus是两个不同产品。难道说note7baozha新闻会让你把note6给砸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CB86和CB86plus是两个不同产品。难道说note7baozha新闻会让你把note6给砸了吗?

原来是这样 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CB86和CB86plus是两个不同产品。难道说note7baozha新闻会让你把note6给砸了吗?

砸啊~~全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砸啊~~全砸

牛逼!iphone也baozha了,砸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B86和CB86plus是两个不同产品。难道说note7baozha新闻会让你把note6给砸了吗?

兄弟,您是说cb86 比cb86plus好对吗?
我最近在了解这个充电器。望回复。
我的cb86plus收来的

网友:
UN A6/A9 厂家确实不错,我之前A6按键失灵了,寄回去免费修好还帮我刷了最新的主板固件寄回来,好顶赞。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您是说cb86 比cb86plus好对吗?
我最近在了解这个充电器。望回复。
我的cb86plus收来的

我只用过UNA9和CB86,别的没用过没法发表心得。我从来没有说CB86比CB86plus好。你自己观察手上的充电器,如果正常用得住就不用瞎想,或者升级固件啥的。如果有问题就发给厂家售后呗,又不是三无产品

网友:
我用a9冲4.2,充满后后用电显测每次都高于4.2,电显60多买的,正常不还是我a9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