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电池,中间有个电线坏了,要怎么复活电芯?

楼主(2016-09-27):
有一个格式的电池,3号电芯摔坏了。0V

有谁知道复活电池的办法?这格式电池不便宜。就用了几次,扔掉太可惜。

网友A:
B6镍氢模式慢充一会

网友:
能恢复电压,但这片电芯的伤害是无法修复的。

网友:
沒可能修的,除非張有問題的一塊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镍氢模式慢充一会

充不进去,可能要拆开来。。

网友B:
电池没事是平衡电线断了,拆开焊接上。

网友:
看看平衡头那端,是不是断了

网友:
平衡线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开路了就改成3S用吧

网友C:
要是是平衡线的问题的话应该只会显示2S的啊,应该就是电池电芯出问题了,看看用直流电源直接对那块电芯充电看看能不能救活吧,要注意如果电池一下子就发热严重就要马上断开,那样的电池就真的是救不会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是平衡线的问题的话应该只会显示2S的啊,应该就是电池电芯出问题了,看看用直流电源直接对那块电芯充电 ...

噢抱歉看错了,原来是4S电池,我还以为是3S,那估计真的就是线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事是平衡电线断了,拆开焊接上。

我也怀疑是线断了,不可能怎么冲一点反应也没有。

网友B:
拆开直接量极耳。电芯坏了拆掉一片改3s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情况。今天拆开了 发现是电芯坏了一个。 改成3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