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没装大齿,震动110正常不

楼主(2016-09-28):
尾巴还没装上去,刚开始装好大齿震动410多,把大齿拆了有110 。
感觉这个400多有点大啊,尾巴,大桨都没装。
还有纯电机转动110正常不??

网友:
纯电机震动没问题,你继续装吧

网友:
在正常范围内。感觉稍稍偏高。
检查一下 大齿的同心度,安转的时候不能瓢。注意齿轮间隙。。。等

*参考:F700 卸掉主/尾旋翼头。油门过60  震动不超过60.

网友A:
我亚拓450l装机电机空转1600,后来返厂了,回来也没测,感觉好点,亚拓电机真垃圾,跟花牌同级别一比,差太大,你在论坛搜索花牌跟亚拓460mx电机振动,我的帖子。

网友:
那个帖子应该是亚拓460mxk8测试振动

网友:
齿轮间隙太紧也会导致震动过大的

网友:
装了头尾 正常...

网友B:
这个振动值没问题了,整机装好,不装大小桨全油门振动在500左右都可以了,用手去摩尾管没有麻手的感觉就可以了。

楼主:
今天把尾巴也装上了(冰人的皮传尾),没有大小桨,测试震动只有301。

应该是昨天尾巴那里没有上螺丝,陀螺仪座没有完全固定死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亚拓450l装机电机空转1600,后来返厂了,回来也没测,感觉好点,亚拓电机真垃圾,跟花牌同级别一比,差太 ...

我的弄好了,现在震动3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振动值没问题了,整机装好,不装大小桨全油门振动在500左右都可以了,用手去摩尾管没有麻手的感觉就可 ...

现在不装大小桨,震动值是300

网友:
装小奖试试看吧 震动1000以下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装大小桨,震动值是300

300应该没问题了,我的500机不带大小桨振动600起飞都没有问题。

网友:
大小槳上了后,2500左右正常嗎?

网友C:
油门多少呢?100油门 震动1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油门多少呢?100油门 震动100?

我嗎?
油門75%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嗎?
油門75%左右

没装大齿 震动100? 那不就是电机空转么 这电机似乎有点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装大齿 震动100? 那不就是电机空转么 这电机似乎有点问题吧?

那不是我-.-....

网友:
我的不带大小桨在70油门的转速段迎来最大值1400,然后再上去就降下来到500左右,后来把电机固定螺丝松了其中一个就好很多,但不安全,最近就是因为这个扫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