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司马、美嘉欣等玩具遥控飞机,接收机和飞控

楼主(2016-09-28):
司马、美嘉欣等玩具无人机,我玩过。虽然速度慢,但操作方法上,与正规航模是一样的,而且重量极轻,也不怕摔,特别适合新手练习,我觉得比模拟器来的快。
问两个问题:
1、这种玩具飞机的接收机,用的什么制式?能用D10、FRSKY、FUTABA等遥控器控制吗?我试过司马的遥控,不同型号的,只要是司马的遥控,可以通用。
2、玩具飞机一般用的什么飞控?——一般是飞控、接收在同一块板子上。
找了很久,没看到任何资料。有懂的大神吗?

网友A:
1.关键词=   DEVO7E   去网上搜~
2.对~~一般一体式的~

网友:
一般都不能用

网友:
玩具没有手动模式 自稳练习天气好的情况下很不错呀

网友:
D7E D10 X9D加高频头都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关键词=   DEVO7E   去网上搜~
2.对~~一般一体式的~

搜了下,没仔细研究,是不是说:华科尔的控,刷了第三方固件后,可以兼容市面上大部分的接收机,包括那些玩具接收机,针对每一种机型,都有好事者发布了配置文件?

网友:
不一定都行吧,我记得V911的控的高频头是7105的,但控和接收主板上的处理器应该是有意攺号的,并且,出售时就可能是一对一对的。
网上有卖遥控芯片的,不太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搜了下,没仔细研究,是不是说:华科尔的控,刷了第三方固件后,可以兼容市面上大部分的接收机,包括那些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4#pid187791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4339&page=14#pid18779103

谢了,终于明白为什么D10是神控了

网友B(2016-11-24):
今天入手了美嘉欣B3,相当不错的平台,310轴距,无刷电机,正在琢磨将其飞控主板换了,改为APM+GPS,控也打算扔了换好空,有何建议?

网友(2016-12-30):
好像美嘉欣没有公布协议,没法加高频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入手了美嘉欣B3,相当不错的平台,310轴距,无刷电机,正在琢磨将其飞控主板换了,改为APM+GPS,控也打 ...

期待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