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二代求救

楼主(2016-09-28):
能开机  能拍照  能录音  就是不能录像   一录像就死机      固件刷了好几次  还是不行。。求救

网友A:
只想说山寨808实在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想说山寨808实在太多了

能用调参软件设置  刷固件  会是山寨?

网友:
我用的就是808二代淘宝官网的,,很好用啊 不行就按照说明书的地址返厂

网友:
能录音就是能录像没声音?

网友(2017-02-13):
http://www.itnbol.top-1
<H1>new balance sito ufficiale</H1>-2
outlet scarpe new balance-3
scarpe running new balance-4
<a >sfilata new balance pitti-5
new balance sito ufficiale-6
<H1><a >outlet scarpe new balance</H1>-7
<a >scarpe running new balance-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