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手抛起飞就日地球,哪问题?

楼主(2016-09-28):
固定翼新手,以前飞过小的玩具SU-27,现在装了个冲浪者X8,加高电机座,朗宇2212KV1400电机,8060桨,电池3S2200,重心也调平的。模拟器也练了一个月了,试飞冲浪者。
不管是全油门还是60%油门,手抛后就是日地球。不管平抛,还是斜向上12°抛,都是一头栽下去。水平尾翼还特意微调了点向上。以前飞过朋友的X8带起落架的,直接
滑跑起飞。手抛怎么就飞不起了?

网友:
很可能水平尾翼反了,

楼主:
水平尾翼没反,还特意微调了点向上

网友A:
一块电池压不住头,你扔的力度可能不够,油门也可能没跟上,升降多先微调一下好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尾翼没反,还特意微调了点向上

那检查推力线,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电池压不住头,你扔的力度可能不够,油门也可能没跟上,升降多先微调一下好起飞,

看我照片,重心测试,基本水平的。全油门,推力线是向前向下压的,升降尾翼微调了一点,可能就是抛的力度和速度还不够

楼主:
怎么把帖子移到电动遥控固定翼那个板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尾翼没反,还特意微调了点向上

这个反,是说的舵面反向,拉杆~水平尾翼向上翻,排除以上问题,还可以把油门推小点,以前百分之六十,现在百分之40,如果能飞,说明推力线问题

网友:
首选..你扔之前就把升降舵打到升的方式..然后推油门平抛...抛出后立刻控制姿态...其实应该是你抛飞不习惯而已..
记得一定要抛之前就把升降舵打上...别扔出去再控制升降舵...平抛或者稍微有一点仰角即可...

网友:
加高电机座不要大油门抛,先抛适当加油门,大油门很容易日地球!

网友:
把你后加的电机架去掉回复本机原来动力配置。

楼主:
谢谢各位!还是打算装起落架了,后三点起落架,滑跑起飞!大飞机手抛技术不行啊,以前小飞机轻轻一扔就飞

网友:
重心往后一点加油门绝对抬头

网友:
初次飞,建议二个人,一个人扔,一个人给油门。
这款机型我们这儿也不少,但首飞都是成功的,从没有日过地球,哈哈哈。。。。

网友:
这种加高电机座赶紧扔掉,不知道是哪路神仙才胆敢想出来卖的。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情况,出手下沉的很厉害,采取的办法就是,拉住一半的杆(升降舵15-20度)出手,而且要叫被人投。另外你的电动机座安装的下拉(下推)角太大了,不要照顾螺旋桨而把下推角加大,螺旋桨桨尖用刀裁掉点。

网友B:
拉杆看升降舵上偏至少25度。我装两块2200都能飞起来。

网友C:
起飞速度不够,机翼尾翼产生的抬头力矩小于电机 产生的下俯力矩,结果就直插地球。解决方法有四,一是提高出手速度,平抛即可,关键是速度要快。二是减小油门,具体减小到多少,这个试个人飞机情况而定。三是出手后及时拉杆,这个新手可能不好做到,那就找另外一个人替你抛。四是站在高处抛,加大安全高度。不过没事加高电机座干啥啊,不好看,便携性也差,也不能暴力飞行。

网友D:
油门小点助跑平抛起飞

网友E:
这种手抛起飞,全油门,满拉升舵,向斜上抛,之后就是你自己根据姿态自己调节了

网友F:
升降舵没打错的话,,估计就是电机安装的问题了,加高之后,舵面拉不起机头了

网友G:
就是一个原因,就是抛头力量不足。这个飞机我也有,很好飞,起飞抛头需要用力。

网友H:
你确定重心对?重心对了全油门抛出去就没事了!建议你放地上划着起飞冲浪可以划着起飞的

网友I:
动力安装角度有问题,一般平抛肯定是抬头的。(油门大拉点舵直接就是个跟斗过来)标准抛法:手抓飞机CG位,食指拖后,举过头顶,迎风朝下约12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