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买了个FMS 1100 的P51,上飞控能飞吗?

楼主(2016-09-28):
如题。
玩多旋翼多了,还是觉得固定翼才叫飞机。只飞过加NX3的飘飘,本该慢慢进阶冲浪者什么的,实在看见P51太喜欢,看见别人飞过,收放脚架还有襟翼,再看电影红尾,忍不住就败了一架。还没到手,估计也舍不得用它来摔,打算先装起来屋里挂着天天看。。。。。
手头现在还有一架飘飘没装,还有两套塞斯纳,争取很命炸炸塞斯纳。。。。。。。
觉得,飞像真机的都是老手吧,给点见意啊。。。。。

网友A:
楼主对的,先稳住飞飘飘和塞斯纳。能平稳起降和五边飞行之后再飞P51。第一次飞P51可以用飞控。用飞控自稳模式起降,上天切手动,感受了飞机的特点之后可以去除飞控。飞控只是一个辅助设备,并不能保证绝对不炸机。不要依赖飞控,

网友B:
FMS 1米1翼展的P51的确好飞.我至少都飞了30个起落了。

网友C:
等塞斯纳飞够100个起落再飞P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的,先稳住飞飘飘和塞斯纳。能平稳起降和五边飞行之后再飞P51。第一次飞P51可以用飞控。用飞控自稳模 ...

老船长啊。
现在飘飘加飞控倒是感觉不会炸了,但就是塞斯纳还没飞起来。只试过一次,这回用的CC3D,还不如用NX3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S 1米1翼展的P51的确好飞.我至少都飞了30个起落了。

800的难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船长啊。
现在飘飘加飞控倒是感觉不会炸了,但就是塞斯纳还没飞起来。只试过一次,这回用的CC3D,还不 ...

飘飘和塞斯纳没必要加飞控吧,很简单的。
多练模拟器,头脑里面形成反射。
玩航模切勿急躁,一步一个脚印。大家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塞斯纳飞够100个起落再飞P51

一天飞20个,,,,5天。。。。。。修飞机30天。。。。。。。。。

网友:
要形成条件反射可不是五天就够了的!

网友:
我认为翼展越大越好飞

网友D:
我也在飞塞斯纳,已经练起降一段时间了,喜欢p51运动版,都没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飞塞斯纳,已经练起降一段时间了,喜欢p51运动版,都没敢下手

那你还比我厉害点,赛斯纳飞过一次小炸,就没再飞了。好像当时是前轮没固定太紧。

网友E:
如果你喜欢刺激和挑战性,就适时进阶3D直机吧。不过这个非常需要毅力和恒心,但是回馈自己的成就感也是非比寻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还比我厉害点,赛斯纳飞过一次小炸,就没再飞了。好像当时是前轮没固定太紧。

其实塞斯纳很耐炸,除了起落架

网友F:
才买了此款的来告诉你几个要点:
1.开襟翼起飞和降落比不开要好飞很多很多,襟翼角度第一次可以开少,多开几次开很多都可以。
2.起飞和降落,只要前2轮还在地面而后轮离地时,方向舵是无效的,要相当注意。
3.起飞离地不到一米时,机翼会往左偏,注意副翼及时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喜欢刺激和挑战性,就适时进阶3D直机吧。不过这个非常需要毅力和恒心,但是回馈自己的成就感也是 ...

以前也想过,主要的想法是,3D场地要求小。我倒不想整成吊机神,多旋翼玩多了,还是想感觉固定翼飞翔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才买了此款的来告诉你几个要点:
1.开襟翼起飞和降落比不开要好飞很多很多,襟翼角度第一次可以开少,多开 ...

非常感谢,我把它贴EVERYNOTE里。可能我很久都不会真正飞它,挂个目标在那里吧。感觉有点强迫怔,每次装一个飞机,都追求完美舍不得炸。有个P51挂在那,就可以放心去炸它们了。。。。。。飞穿越机也是,做一架自己感觉完美的机子后,会欣赏好久。后来感觉实在受不了FPV,改成了休闲飞,以不炸为目标。现在还剩个210是纯穿越机,另一个280都加上GPS自动返航了,再有就是PIX的450级别的了。固定翼飞翔的感觉是多旋翼没有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把它贴EVERYNOTE里。可能我很久都不会真正飞它,挂个目标在那里吧。感觉有点强迫怔,每次装 ...

不谢
     建议你还是先塞斯纳入手,没玩过固定翼,直接上这个还是有点难,跟模拟器上有区别的
这飞机炸了点都可惜,比较破相了就相当影响颜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谢
     建议你还是先塞斯纳入手,没玩过固定翼,直接上这个还是有点难,跟模拟器上有区别的
这飞机 ...

是的。今天又去飞飘飘了,但飘飘练不了起降。问一下,起落架和襟翼,一般是接开关量还是模拟量? 起落架可能是用开关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今天又去飞飘飘了,但飘飘练不了起降。问一下,起落架和襟翼,一般是接开关量还是模拟量? 起落架 ...

起落架是开关量,因为只有开和关,中间不停顿
襟翼是模拟量,角度可自由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