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怎么调整襟翼放下的速度啊

楼主(2016-09-28):
求教

网友:
其实我也想问

网友A:
刷deviation固件可以,用原厂固件就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deviation固件可以,用原厂固件就不可以。

嗯谢谢

网友B:
用上面的旋钮自己控制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上面的旋钮自己控制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上面的旋钮自己控制速度。

那就太原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太原始了。

感觉还不错呢,舵量自己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上面的旋钮自己控制速度。

我试过一次,还在扭的过程中,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一次,还在扭的过程中,炸了

是不是不知道往哪拧了?

网友:
用舵机速度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不知道往哪拧了?

速度太快了,一下没有反应过来就炸了

网友D:
航模没有控制舵面速度的功能,只能手动控制。我都是3段开关设置襟翼,襟翼开启带来的动作变化并不严重。只要不在危险区域开关襟翼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航模没有控制舵面速度的功能,只能手动控制。我都是3段开关设置襟翼,襟翼开启带来的动作变化并不严重。只 ...

这个么,我只能说D10刷机以后真的有这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么,我只能说D10刷机以后真的有这功能。

真的有啊,我D10刷了很久了,没发现这个功能。
Mixer page -> channel properties -> 'Speed' = Adjust maximum servo speed. Zero is disabled (fastest), 1 is slowest, 100 is fastest rate.
混控页→通道属性→速度→调整舵机最大速度。 0是关闭此功能(默认最快,等于100),1是最慢。 100是最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真的有啊,我D10刷了很久了,没发现这个功能。
Mixer page -> channel properties -> 'Speed' = ...

恭喜你学习了一个新功能,其实这个功能在起落架收放上更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学习了一个新功能,其实这个功能在起落架收放上更有用。

起落架用蜗杆速度还不是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有啊,我D10刷了很久了,没发现这个功能。
Mixer page -> channel properties -> 'Speed' = ...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模没有控制舵面速度的功能,只能手动控制。我都是3段开关设置襟翼,襟翼开启带来的动作变化并不严重。只 ...

航模有。不知道就不要乱否定

网友E:
襟翼收放速度快慢有何用,一般般不就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襟翼收放速度快慢有何用,一般般不就造了

追求像真,另外估计可以避免放下襟翼时飞机姿态发生过于突然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追求像真,另外估计可以避免放下襟翼时飞机姿态发生过于突然的变化。

嗯嗯

网友(2016-12-11):
高级2里面 有个速度  好好找找 一定有

网友A:
回复13楼,这个功能JR和FUTABA的控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13楼,这个功能JR和FUTABA的控上有

已入手。jr xg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