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想组装250穿越机用6S 1300MAH 35C电池,行不?

楼主(2016-09-28):
各位老司机:
  新手求教!

  自人介绍:
    一名直机玩家,有3台450直升机,用的全都是6S 1300MAH 35C电池

  最近想组装个穿越机玩玩,  考虑不再另购电池,就用手中已有电池:7块6S 1300MAH 35C电池     ,

  在网上转了好久,发现绝大多数穿越机的电调全是2-4S的动力,   不知用6S电池组装250穿越机可行不

  这是我找的一个好赢的支持6S电池的电调:

  劳烦,老司机,帮确认下,用这电调可行不,动力套装和机架的话用什么品牌和型号的好呢,  控的话就用我现有的  华科尔DEVO8S

网友:
要用kv低的马达了

网友:
6S的电池意味着电压是6*3.7,这样对于电机也就输出更高的电压,电压高马达的转速就高,所以为避免烧坏电机,电机改用KV值低的,你选的时候可以查查电调电机效率表

网友A:
过于激进,电机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于激进,电机难选

没想那么多, 初衷只是为了和我和450直机共用6S电池,  免去了另购电池和费用 和电池保养的精力。

网友:
好变态的配置250 6S

网友:
银燕的电机有底KV值得

网友:
可以试试2206的,1500KV

网友B:
6s的顶级暴力高手的配置  一般人驾驭不了  更别说新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的顶级暴力高手的配置  一般人驾驭不了  更别说新手了

我是玩直机的,    中国手,飞的也灰常灰常暴力的,

网友:
想暴利当然可以了

网友:
直鸡高手未必穿鸡高手

网友C:
厉害了.不过这配置难找设备
。。。不过终于找到一个中国手飞直的2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不过这配置难找设备
。。。不过终于找到一个中国手飞直的233

我是左撇子,   所以十字盘的控制全部都在左手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那么多, 初衷只是为了和我和450直机共用6S电池,  免去了另购电池和费用 和电池保养的精力 ...

动力是关键,必须仔细斟酌。2205 4S以上动力虽猛,但是对电池要求很高,换句话说穿越机就是弓虽女干电池的。

网友:
我觉得用2000kv左右的2206-2208电机就可以了,桨别用太大也不至于过流烧掉,但是它可以飞多久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知道个t-motor F60数据上好像可以支持到5s,已经比较接近6s了,肯定可以用上,关键就看怎么配了,起飞重量和桨都是关键

楼主:
综合各位老棋友的建议,  并且我昨晚用控在模拟器里,飞了几回穿越,只能说水平超级超级渣

所以还是保守点,组装个普通的小穿越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