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没人用冲浪者x8自带那个三叶桨?

楼主(2016-09-28):
这个桨要配合什么电机用?

网友A:
我用,配合2212/1400kv电机效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配合2212/1400kv电机效率更高

配合这个电机有劲吗?

楼主:
另外原装那个桨怎么固定到普通2212电机上?桨中间有个螺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原装那个桨怎么固定到普通2212电机上?桨中间有个螺母

不要管他直接拆掉,然后用扩孔器扩开

网友(2016-10-29):
果断加高电机座

网友:
原装浆用2212   2216  KV2450  2400的

网友:
不要扔 很好用 冲浪者把机翼的上反角去掉 速度会快很多 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