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天捷力小胖子载机浆夹安装问题

楼主(2016-09-28):
请各位给个图啊,无论怎么装都会掉下来,油门没最大就滑掉了

网友:
中强度 螺纹胶   没掉过

网友:
没有是一滴螺丝胶搞不定的,要是不行就两滴。然后它们就合体了

网友:
用安装水龙头的  生料带缠一点就可以了  很好用的

楼主:
听了上面的建议,买了一个螺丝胶试试看

网友:
楼上都回答了

网友:
还可以用弹簧垫片  和自锁螺母。

网友:
我一般采用双螺母

网友:
后推就是蛋疼..越转越松....还是买个反牙座省心 要不总是提心吊胆

网友:
请拍一个安装后的图片

网友:
为什么我的总没松过,我的顺序是上桨,上螺母,上ZIDAN头

网友:
我买的apc 9寸反桨,并且用的是止退螺母。你用ZIDAN头是不行的,必须上中强度或者高强度的螺丝胶,不过到时候要拆桨就有点费劲了!

网友A:
刚拆了个加了螺丝胶的,好蛋疼

网友:
简单,反桨就行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拆了个加了螺丝胶的,好蛋疼

加热一下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