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改三桨

楼主(2016-09-28):
网上淘了一些123的配件回来改三桨。视觉效果不错,起飞时推油门刚开始会抽几下,然后才会转起来。六轴起飞后感觉有点喝醉的感觉会有点晃晃悠悠,偶尔还会向上窜一下。总体感觉灵活度下降,颜值爆表。

网友A:
额,1S电池带三叶桨会不会吃力啊。

网友B:
三桨不灵活

网友C:
动力应该好很多 也会定很多 但是要注意锁尾 建议用K123的主旋翼

网友:
差点意思,再套上西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1S电池带三叶桨会不会吃力啊。

吃力,启动都卡卡卡的,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桨不灵活

是的,和两桨差很多,反应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应该好很多 也会定很多 但是要注意锁尾 建议用K123的主旋翼

嗯,我没卖123的桨,直接用110的。我还有120的桨,估计带起来更费劲。

网友:
加长尾管!换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