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pojie7KM图传?

楼主(2016-09-28):
御符合美国FCC电磁标准能达到7KM,但在国内必须降低功率仅4KM,还是通过GPS识别,这个可以pojie吗?

网友A:
如果真是如此在国内的售价应该打个8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是如此在国内的售价应该打个8折

按距离折价,应该是6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占的比重不是很大所以打8折可以了

鉴于你这么实诚,pojie7KM后必须补交2折的差价。

网友:
功能不完备打个对折吧

网友B:
飞那么远,,,电量都在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那么远,,,电量都在路上了

每秒10米,27分钟可以飞16KM,7KM来回绰绰有余。

网友C:
那是不是在美国买的能飞7k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是在美国买的能飞7km了?

这个逻辑看上去是你国内买的带美国也是7k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是在美国买的能飞7km了?

一射距离不是看哪买的,飞行器都一样,看在哪飞。

网友:
两个功率不一样,美国那个功率高也未不对啊?

网友:
标准不一样,得出的数据也不一样,硬件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要是国内软件还是限高限远500M的飞那只能2折的价格了国内的政策限制了价格是理所当然的,怪不得要到美国开新闻发布会啊!

网友:
用gps识别的话。。就很难咯,除非不用gps,问题这不可能。

网友:
关键是靠gps限制距离还是阉割了发射功率。这两个本质问题。如果只是gps限制,美国7km到国内的电磁环境,就算给你7km也未必能飞到。但如果是直接阉割个发射功率那我觉得真的应该打8折了

网友:
谁给你说要降低了 精灵4五公里图传也降低到符合国内ce标准了?

网友:
CE标准和FCC标准可以应该可以调才对呢,以前精灵2不是也可以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