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450机架云台拍桨和脚架方法

楼主(2016-09-28):
一开始组好450,有拍到桨和脚架,现在换了位置完美解决,受台风影响这这些天飞不了,过几天上图!

网友A:
450续航时间太短了  我的2架被我遗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续航时间太短了  我的2架被我遗弃了

也就15分钟最多了

网友B:
我的就能悬停26分钟,看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能悬停26分钟,看配置了

求配置和重量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配置和重量谢谢

a2216  880kv 天行者20a  apm Pro 定制8000  3s

网友:
引用 网友B:
a2216  880kv 天行者20a  apm Pro 定制8000  3s

1238  你懂的

网友:
你若需要,我可以全套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2216  880kv 天行者20a  apm Pro 定制8000  3s

配置差不多,看来就是这个8000了,接近半小时不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配置差不多,看来就是这个8000了,接近半小时不错啊。

我自己做的3508的,冬天零下15℃,飞45分钟。(^_^)

网友:
你的飞控装在下层板上的吗?如何布局的?

网友D(2017-04-22):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的3508的,冬天零下15℃,飞45分钟。(^_^)

我也是3508,4 s10000才能飞20不到。求你的配置,和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3508,4 s10000才能飞20不到。求你的配置,和重量。

自己改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