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F3飞控注意,现在有使用低配版CPU的,比较一下确实有差距

楼主(2016-09-28):
哥们前几天飞控坏了,买了个新的F3飞控,装好了飞。飞了几圈,不知道是不是手生了还是什么问题,才三块电池就炸了个狠得。。。他说飞得不是很舒服。晚上给他修飞机,拆下来瞄了一眼飞控感觉做工一般,对比一下原来的,发现cpu型号还不一样。  正常的cpu后缀是CCT6,他买的这块是CBT6。上网查了一下资料,CCT6是 256K存储ROM、40K内存RAM、37 I/O,  CBT6是128K存储ROM、32K内存RAM、27 I/O,除了这几项其他也看不明白。一倍的差距,确实不小,具体能不能影响实际飞行效果还不好说,但是尽量买的时候还是买完整配置的CPU,别买到这种低配的。原来的CC3D就是有低配CPU,导致后来想刷别的固件就刷不进去。
上个图给大家看一下。
      CBT6                                                 CCT6

网友:
还有这等事?

网友:
性能还是会影响一点,但是应该不至于到炸鸡啊

网友A:
就像CPU有二级缓存一样的,小了处理速度慢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了

网友B:
一直买OM家的88块的F3飞得妥妥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主要原因。CBT6不至于这点事都做不了

楼主:
差不多的钱,别弄个阉割的就行。

网友:
运行需要处理数据的!小了坑定会慢!

网友:
http://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28261203&ascending=1&page=1
大疆DJI“御” Mavic 系列教学视频-指点飞行
大疆DJI“御” Mavic 系列教学视频-智能跟随
大疆DJI“御” Mavic 系列教学视频-精准降落
大疆DJI“御” Mavic 系列教学视频-精准悬停

网友:
某宝、上的商家早有提醒,为何犯错。

网友:
rom ram大小不够要么不好用,要么好用,没有性能高低之分,

网友:
某宝的F3种类太多了,买了三块仔细看都不一样!

网友:
开4k4k可能影响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买OM家的88块的F3飞得妥妥的

具体是哪家?PM个地址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具体是哪家?PM个地址谢谢

淘宝搜索店铺OM  应该叫模型壹店

网友D:
依本人的看法,飞控的程序不是很复杂,CBT6的128K存储ROM、32K内存RAM应该够用,而且CBT6和CCT6的运行速度是一样的,应该不会影响控制效果。
就像你用PC机写WORD文档一样,I3加2G内存、500G硬盘与I3加4G内存、1T硬盘的区别,你是看不出来的。
好不好控制,主要是看编程员的编程水平。
至于27I/O口与37I/O口,多余的I/O口也是空在那里。

网友E:
看了下我的,目前装机中。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pid18791416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依本人的看法,飞控的程序不是很复杂,CBT6的128K存储ROM、32K内存RAM应该够用,而且CBT6和CCT6的运行速度 ...

目前使用应该差不多,但是花一样的钱 肯定要买个好的,以后固件更新的可能存储少的就刷不进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我的,目前装机中。

感觉像。。。花式炫相机、。。嘎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像。。。花式炫相机、。。嘎嘎

iphone 手机拍的,你这么说我很欣慰。

网友:
某宝上 那个叫翔悦航模的 卖的就是cbt6的f3

网友(2018-05-02):
这个飞控板上的flash芯片是干什么用的,是用来存储引导程序吗?

网友:
还有这是

网友:
学习,以后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索店铺OM  应该叫模型壹店

真巧,我也经常在这家买
目前已经在这买了大几千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CPU有二级缓存一样的,小了处理速度慢

单片机不是这样

网友(2021-02-07):
CC3D飞控用的就是CBT6,F3飞控用的是CCT6。如果楼主买的是F3飞控,芯片是CBT6,只能说明用CC3D的改进版冒充F3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