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充电器,看看这个如何

楼主(2016-09-29):
最近想换充电器看了up300,不知道有没有魔友用过评价下怎么样啊,另外有什么其他好的推荐,我用的不多,要求电源一体,300w左右,600元以内  406 pl6  8之类的就算了用不上那些

网友:
坐等楼主评价

网友:
舍不得...............套不着.........

网友A:
买充电器一定要买大路的,别做小白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充电器一定要买大路的,别做小白鼠!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充电器一定要买大路的,别做小白鼠!

那只能买skyrc了?

楼主:
乐迪新出的620咋样啊?

网友B:
用Thunder 0620 也是300W 20A配一个360W电源即可 总共不过5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只能买skyrc了?

SkyRC不建议用 它因为B6而臭名昭著(贵性能还一般,其它80元以下的B6都比它好)所以说其它充电器也不敢用。内置电源嘛一是价格比分开买贵二是电源故障只能修不能自己更换电源本身。

网友C:
isdt 620,500w ,399r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yRC不建议用 它因为B6而臭名昭著(贵性能还一般,其它80元以下的B6都比它好)所以说其它充电器也不敢用。 ...

分析透彻,现在就是分体电源用着麻烦,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isdt 620,500w ,399rmb

好用不,我看看去谢谢推荐

网友D:
借个贴问下 2212蓝宇电机 60a 配10000毫安15c的电池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个贴问下 2212蓝宇电机 60a 配10000毫安15c的电池够用吗

2212用10000电池,你想飞啥机?飞大飞机电机不行,小飞机电池太重,多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2用10000电池,你想飞啥机?飞大飞机电机不行,小飞机电池太重,多轴??

说错了2820 1100kv 死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