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人求助,什么叫软轴,硬轴

楼主(2016-09-29):
之前一直玩车模的。最近想玩玩船,第一个不解的概念就是软轴,硬轴,求高手们指点

网友A:
硬轴O艇风动这类的用,整根轴是刚性的,不能弯;软轴虾用,可以弯,容易调整出轴角度,淘宝看图你就懂了

网友B:
硬轴就是根钢棍。
软轴类似自行车刹车线或是摩托车码表线。
硬轴方便维护,软轴方便调节,各有优势。

网友C:
淘宝,一搜你就懂了

楼主:
我听卖家说,软轴不能后退,不知是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听卖家说,软轴不能后退,不知是否。
软轴是金属丝拧成的,前进是收紧,一旦后退,软轴会散掉,自己去拧拧绳子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