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7008接收机问题求救

楼主(2016-09-29):
飞机开机通电,接收机红灯常亮,一会有烧焦的味道,一摸,接收机热乎乎的,一会接收机的灯就灭了,拆开一看,疑似有个零件(上面写着ZA  X6)烧毁,请教各位这是什么东东,怎么修呢,话说有图有真相,,,

网友:
可能是稳压电路。

网友A:
直接飞线接个MS1117-3.3上去就好了

网友:
3V稳压,不是3.3V的,我的也坏了,找不到一样的。

网友:
这个怎么才能把失控保护关掉啊

网友:
500块飞了

网友:
把电路改下上个3.3V稳压管

网友B:
你可以从电容那里加1.5V—3.3V电压看看

网友:
7008好像问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从电容那里加1.5V—3.3V电压看看

好的,我试试,问题是不知从哪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飞线接个MS1117-3.3上去就好了

什么东东?

楼主:
貌似用了有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