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电,收放脚就收起来了,用过的指点下哦谢谢了

楼主(2016-09-29):
一通电,收放脚就收起来了,用的这种板子,有知道原因的朋友,告诉下哦,谢谢了

网友:
检测档位数值 (两段开关),检查角度调节

网友:
那你拨杆有反应不,如果你的接收机通电之前,遥控器没有打开,估计这个通道有失控保护,输出值就是命令其打开,如果接收机通电之前,遥控器已经打开,那可能遥控器此时的输出值是命令其打开。用这样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

网友:
在遥控里把通道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