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飞翼【Parrot の Disco】

楼主(2016-09-30):
图/文:KID

固定翼飞机的结构可谓五花八门,有前掠翼、后掠翼、飞翼、上单翼、下单翼、双翼甚至多翼等等,在这写结构中飞翼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由于是将机身和机翼融为一体,所以看上去就像是只有机翼在天上飞,所以这种结构的飞机也称之为全翼机。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飞翼无人机,不过在介绍这款飞翼无人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飞翼。

飞翼简介

对于任何飞机来说,机翼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理论上去掉机翼以外的其他多余部件都是可行的。这种布局无疑将使空气动力效率最大化,因为机身所有的结构都是机翼,都是用于产生升力。而且飞翼在飞行中受到外界干扰时,不用外加操纵,就能自动恢复到正常的飞行姿态,即使是飞翼进入螺旋或失速状态,也能保持其操纵性和稳定性。除此之外,由于没有了机身、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飞翼能够最大程度降低飞行阻力,同时还降低了雷达波的反射,所以飞翼还拥有极佳的雷达隐身效果。

其实,对飞翼的研究早在一战之前便已经开始了,德国的著名的飞行设计师以及容克飞机制造公司的创始人雨果·容克,在1910年的时候便已经取得了一个飞翼滑翔机的概念专利。二战晚期也有许多德国的军用飞机都是基于飞翼设计,最为著名的便是Ho-229轰炸机所以制造Ho-229的沃尔多·沃特曼兄弟也被认为是设计制造了世界最早的飞翼机。

不过,由于航电技术和飞控限制,早期的飞翼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虽说也有很多飞翼成功试飞,但是由于缺少电传控制,飞机的所有飞行动作基本都是靠飞行员手动完成,这对飞行员的要求非常高,如果操作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机毁人亡。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飞翼机都非常不靠谱,直到B-2的出现。

在解决了杭电技术和飞控的难题之后,B-2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一种采用飞翼结构的隐形轰炸机,与普通的轰炸机相比,B-2具有载弹量大、航程远、隐身性好等特点。

飞翼结构的副作用

1,俯仰不稳定。如果升力中心(压力中心)与重心不靠近,飞行中机翼会绕横轴翻转。飞翼在某一飞行速度下还容易保持稳定,但是一旦飞行进度和姿态变化时,压力中心移动,就很难保持稳定飞行。(参考《飞航空史研究:飞翼传说》)

2,俯仰操纵的力矩小。在平直机翼的飞翼上,一股配平控制的升降舵很靠近重心,所以操纵力臂短,操纵效能也就大大降低了。这就是说,需要增大操纵力臂和作用力来弥补小的力矩。在水平飞行中为很小的配平校准,就要移动升降舵,这样就增加了所谓配平阻力。(参考《飞航空史研究:飞翼传说》)

3,结构与阻力。采用飞翼结构还影响整机的内部布局,由于没有了机身放置发动机和其他设备,所以机翼就必须做的很厚,用来容纳飞机的发动机、油箱、电子部件和载荷。那么这样一来飞机的阻力势必会增大,所以飞翼虽然有非常好的低速性能,但是却不可能飞出常规布局飞机那样搞得马赫数。

4,飞翼的方向舵。由于飞翼没有了传统飞机尾巴上的垂直尾翼,所以飞机的水平转向也是设计中考虑的另一重要问题。有的飞翼还在短机身稍为加长,在尾部装一个垂直尾翼来控制飞机的水平转向(例如:F-117)。还有的飞翼在翼梢两端装上开裂式方向舵,通过机翼两端的气流差来实现水平转向(例如:B-2)。

正因为飞翼结构有诸多的有点和非常明显的不稳定因素,所以不管是军用飞机还是民用飞机,都很少采用飞翼。不过到了航模和消费级无人机圈里面就不一样了,首先它不需要考虑材料强度,也不需要复杂的传动操纵系统,就连KT板做的飞机都能飞,还有什么是不能飞的呢?

Parrot Disco 飞翼无人机

今天我们给大家测试的是一款来自法国Parrot公司的无人机Disco,这款无人机自然是采用飞翼结构,极速80公里每小时,续航时间为45分钟,搭载一颗1400万像素的鱼眼摄像头,能够拍摄1080P 30fps视频和4096*3072分辨率的照片。
(更多详细介绍请看Disco的开箱文章: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9936

手机APP

Disco的APP需要在苹果和安卓的应用商店搜索FreeFlight Pro,并下载安装即可。首次连接APP需要进入手机设置界面手动连接以DISCO开头的Wifi,之后再连接飞机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通过手机APP来完成了。

连接成功后APP会自动进入FPV模式,点击左上角返回初始界面在进入即可切换到APP的普通监视器界面。

在普通监视界面,手机能够操作飞机的视频录制和拍照、飞机的原地盘旋、切换FPV模式、地图/监视界面切换以及飞机更多的基本设置。

点击录像及设置旁边的框框进入相机设置界面

虽说Disco号称拥有一颗1400万像素的鱼眼摄像头,能够拍摄1080P 30fps视频和4096*3072分辨率的照片,但是实际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分辨率均为1280x720(Parrot表示后期会将画质提升到1080p),不过Disco拍摄的图像畸变控制的倒是非常的好,而且画面也非常稳定。从体验上来看,Parrot的电子云台增稳技术甚至比国内一些机械云台的增稳效果还要好,在手持和飞行状态下基本感觉不到云台的抖动,即使是突然的晃动也不会出现黑边。

FPV设置

控制设置

位置设置,这里需要说明一下,“FLAT TRIM”是水平校准,只需要飞机放平点击“FLAT TRIM”按钮即可自动完成校准。

右边的校准是陀螺仪校准,根据提示操作即可。

RTH设置,RETURN HOME(自动返航)。

网络设置,在这里可以设置和更改WiFi的密码。

控制器设置,此处的“地图”和“编辑地图”实际上应该是遥控器的设置界面。

遥控器设置界面,与APP初始界面的遥控器设置相同。

所有的设置都有一个“RESET”键,以便用户在设置错误之后还能还原初始设置。除了通过手机触摸屏设置以外,还可以连接遥控器通过手柄操作设置。

测试视频:

飞行体验

Parrot Disco给我的感觉是操控非常简单,而手柄造型的遥控器给人一种玩游戏的感觉。在起飞和一键返航之后,如果不进行操作,飞机会一直在原地盘旋,这个功能对于从未玩过固定翼的小白用户来说非常的实在。除此之外,飞机还能够对飞机的飞行高度和飞行距离进行设置,这能够减少了因误操作和失控造成的炸机概率。在飞机失控之后也不需要太过慌张,这时候飞机会启动自动返航程序,再也不用担心会提控回家了。带上Cockpitglasses飞行的时候,第一视觉冲击力也比较真实。在失控的时候APP能够自动的将FPV模式切换到手机拍摄画面,让你第一时间了解飞机所处的位置和状态,不过当你在FPV模式里面沉醉了之后再回到现实世界之后,想要找到飞机好像还真得花点时间。

网友:
纯属广告

网友A:
请问,Disco无人机的系统能在x6之X8无人机飞翼上同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Disco无人机的系统能在x6之X8无人机飞翼上同用吗???

明显不能

网友B:
视频配音很魔性

网友C:
什么都好,就是太贵

网友D:
软件已经是中文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已经是中文的啦?

中文有一点小bug

网友E:
高度不能高于150m么?都不能穿云啊~玩具要花8千~

网友:
这起降水平。。。

楼主:
嘿嘿,我也知道很好。没有起落架,还带大比例翼尖小翼的飞翼结构,侧风的影响非常明显,在有风的情况下想要实现固定翼那种优美的降落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都好,就是太贵

你就是喜欢说实话。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度不能高于150m么?都不能穿云啊~玩具要花8千~

这个数,我可以把我想买的都买了。我的要求不高,能飞够用就行。

网友:
没有固定翼飞行经验的人也不怕飞了

网友:
自已依图纸做了款布伦诺 飞翼,怎么飞,都觉得不行,左晃右晃左晃右晃,FPV更跟本不好操控,没风还好点,一点风,就晃的不行。。。。。可看视频里他们都飞的很稳,和常规机并着飞,实在头大,这么晃的飞机。
本想飞翼做FPV载机是蛮好的选择。。。。不想换回常规机,爱上了飞翼了,有没有经验好点的,授点飞翼稳定的经验。。。【别说我飞的不好,FSX8年飞龄,从点滴理论到空中规律到气象到管制常识到各飞行器飞行自动手动练飞无数,飞常规航模直接FPV穿空中走廊】,可飞翼不行,飞都飞不稳。。。求教高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嘿嘿,我也知道很好。没有起落架,还带大比例翼尖小翼的飞翼结构,侧风的影响非常明显,在有风的 ...

高手,求教,飞翼做载机如何稳定,我现在的一架飞翼,扛不起2级风。。。实在太弱了。
飞起来,遇一点气流就拐弯都受影响。。。飞翼不应该这么弱。人家海边那么大的风,都飞的稳。求教。
【专业飞手】碰飞翼工艺问题了。还是飞翼本就带晃!!!?可是不至于带2级不到的风力都扛不起吧。。。555.喜欢飞翼,但始终飞不稳。

网友:
你错了,应该是可以的,只要把机型,电机,电调舵机更换成X8的,然后飞空,图传之类的完全移植到X8上面应该是可以的,,,不过这玩意没自组的好,有新意,但是不值得

网友:
把别人朱老师买的新飞机炸成这样,赔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高手,求教,飞翼做载机如何稳定,我现在的一架飞翼,扛不起2级风。。。实在太弱了。
飞起来,遇一点气 ...

本人也非常偏爱飞翼气动布局,防止摇摆可以尝试降低一下重心,我是为了防止飞翼进入螺旋在飞翼下面加了个吊舱把电池放在吊舱里。吊舱和飞翼的固定方法是用橡筋捆绑和练习机的机翼固定方式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人也非常偏爱飞翼气动布局,防止摇摆可以尝试降低一下重心,我是为了防止飞翼进入螺旋在飞翼下面加了个 ...

已经成功飞了,他们说需要飞控自动增稳。。。。不飞远程,我不要飞控的,飞控试飞出来的飞机事实有缺陷都不知道,飞行中总抢人控制意图。。喜欢真实控制飞行感觉更强,手控飞行特别是拐弯时更圆润。OSD倒是想买个,,我只有600MW图传,因为飞行都是用一视角飞惯了。
飞翼调好,稳妥妥的,航飞记录都不用剪了,一点也不晃。载量也大。美且独特。

网友:
越看越像一次性无人机……

网友:
飞这个肯定很爽,就场地跟降落麻烦

网友H(2016-11-04):
握草,背景音乐居然有红警三升阳帝国的战斗音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频配音很魔性

难道你也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握草,背景音乐居然有红警三升阳帝国的战斗音乐

红警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