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几个pix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6-09-29):
大神给我看看这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切电传b后会关掉油门

网友:
这场地太好了。

网友A:
这个模式需要空速管,我也因为这个炸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式需要空速管,我也因为这个炸过的

谢谢啊

网友B:
第一个错误是磁罗盘不一致,我也有这个错误,但是不影响飞行,我打算禁用掉磁罗盘,并把起飞自检的磁罗盘关掉,理论上飞机的安全性会上升。第二个错误是没有地形数据,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缓存好地图,而航线又画到了没地图的区域,他就会报警但是也不影响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式需要空速管,我也因为这个炸过的

在问你个问题,自动调参的时候我还要继续操作对吗

网友:
场地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错误是磁罗盘不一致,我也有这个错误,但是不影响飞行,我打算禁用掉磁罗盘,并把起飞自检的磁罗盘关 ...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错误是磁罗盘不一致,我也有这个错误,但是不影响飞行,我打算禁用掉磁罗盘,并把起飞自检的磁罗盘关 ...

切到自动调参后该怎么操作啊

网友:
装上空速计之后,说说试飞情况呗

网友C:
我也有类似问题 FBWA FBWB 2个模式 有正常工作的空速计 一切模式就关马达
具体原因还没时间去查 怀疑ESC 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类似问题 FBWA FBWB 2个模式 有正常工作的空速计 一切模式就关马达
具体原因还没时间去查 怀疑ESC  ...

你调参怎么做的

楼主:
切返航的时候突然大油门输出我就又切手动做了个大机动,然后就爽歪歪了

网友:
B是定高模式会控制油门,正常。

网友D:
B模式是油门pix自动控制,A模式可以控制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B模式是油门pix自动控制,A模式可以控制油门。

问题是飞控关掉油门输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飞控关掉油门输出了

你可以多阅读文档
通过WIRE_B (FBWB)飞行
FBWB模式与FBWA模式相似,但是Arduplane还会保持高度。 副翼和升降舵的控制与FBWA的相同,而且高度是通过升降舵控制。 目标空速是通过油门控制。
在FBWB模式,控制高度可以使用升降舵来请求变更高度。 如果你让升降舵回归中置,ArduPlane就会去保持现在的高度。 如果你移动升降舵摇杆,ArduPlane就会根据升降舵摇杆偏移的角度,来相应成比例地升高或降低高度。 升降舵偏向的增加的多少,取决于参数FBWB_CLIMB_RATE,默认是2m/s。
为爬升高度,无论你需要拉杆还是推杆都取决于FBWB_ELEV_REV参数的设定。 默认是拉升降舵会让飞机爬升。 这符合普通的航模操作的控制方向。 如果你更习惯相反的控制方式,可以将FBWB_ELEV_REV设定为1,FBWB模式升降舵对应方向就会相反。
如果你用一个空速计,那么油门就会控制目标空速,范围在参数ARSPD_FBW_MIN(最小FWB模式空速)至参数ARSPD_FBW_MAX(最大FBW模式空速)之间。 如果油门于最小,飞行器会以ARSPD_FBW_MIN飞行。 如果油门于最大,飞行器会以ARSPD_FBW_MAX飞行。
如果你没有空速计,那么油门就会设定飞行器的目标油门,然后ArduPlane会在这个设定周围调整油门来保持需求的高度。 油门杆可以用来提高超出计算所得的油门需求的目标油门,更快地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