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的中特威BLheli-S电调怎么设置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6-09-29):
请教,新的中特威BLheli-S电调怎么设置电机正反转?我尝试使用BL的调参软件进行调整,可是出现这个提示,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没设置好~~~

网友A:
诶?这电调是blheli的吗?

另外,软件好像没有连接上电调啊

网友B:
我也是这个情况,求指教

网友B:
你地面站不要点connec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地面站不要点connect试试

已经试出来了,是我在用BL软件的时候没有关掉CF程序,关掉再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情况,求指教

已经试出来了,是我在用BL软件的时候没有关掉CF程序,关掉再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诶?这电调是blheli的吗?

另外,软件好像没有连接上电调啊

是的,连BL软件时候没有断掉和CF软件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