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穿越机悬停中突然电机不转的问题。。。。。。。。。

楼主(2016-09-29):
昨天试玩我的穿越机,悬停时突然间侧翻懵了再还是能启飞,没多久又是向左前方侧翻,发现是左上方的电机突然间不转导致的,请问各位大侠知道什么原因吗,帮我解决这个困扰?

网友A:
没看出来是什么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是什么电调

银燕12a

网友:
不玩四轴帮顶

网友:
看到银燕12a电调仅测试时就自己起火的帖子了吗?换掉吧……

楼主:
昨晚又进行了重新的调试和校准,甚至还按照我们论坛的大神很火的帖子修改了PID,还没试飞,希望没问题吧。

网友:
看看接收机连线够不够紧

网友B:
应该是电调那里有地方没焊好,电机和电调不用香蕉头重新焊,再看看飞控的信号线接触怎么样。慢慢折腾,排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调那里有地方没焊好,电机和电调不用香蕉头重新焊,再看看飞控的信号线接触怎么样。慢慢折腾,排查 ...

嗯 我也怀疑是香蕉头接线那可能没接触好

网友:
看你这装机手法跟我第一个一模一样,到手飞,可能是一家店买的,建议新手不要买到手飞,买配件自己装多学习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第一个全套2200也不知道当初抽什么风买了它,就没一次爽飞过自稳不行手动就飞不了还好意思要我100元安装费,现在都扔一边了

网友C:
你的这种情况 我也出现过,   我的原因是  炸鸡导致飞控的接线头有些松动了 接触不良,  你把飞控线头紧固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种情况 我也出现过,   我的原因是  炸鸡导致飞控的接线头有些松动了 接触不良,  你把飞控线头紧固 ...

今天我各方面去排查了,排除了电调和校准问题,间接找出电机出了问题,检查发现是香蕉头接线断了接触不良导致的。谢谢你们的意见。

网友:
是不是电机停转又瞬间恢复,我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不用香蕉头,直接焊,减重又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