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贱,把三个步进马达拆了,结果就是。。。

楼主(2016-09-29):
前段时间把这3个马达在角落里翻了出来,原来是准备用来做雕刻机的,无奈,就是正常地烂尾了。

看着都是灰就用水擦了下,擦完了觉得好像还是脏,就用水稍微洗刷了下,

接下来,就是觉得转子很紧,是不是轴承没有锈住了。闲着蛋疼,把它们都拧开了,之前听坛友说会消磁,有的又说不会。。。。

结果就是悲剧了。其实里面很新净,无水无油无锈,拧起来很紧是因为磁阻大的原因。

现在转起来顺顺溜溜的,真是郁闷。白白浪费了3只步进,还是三洋加长双出轴五线的。

建议坛友们还是不要轻易打开,就算是揭开,转子一定不要拔出定子,出来的话铁定悲剧。

网友A:
转不动是因为引线全部短路了   如果把引线分开就好转了
拆开了  再装回去就没事了

网友B:
你装配有问题,装好后用软锤轴向两边锤一下,使轴承自由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不动是因为引线全部短路了   如果把引线分开就好转了
拆开了  再装回去就没事了

没有短接,短接了更难拧得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装配有问题,装好后用软锤轴向两边锤一下,使轴承自由运动。

还没装的,顺手就塞了进去。谢谢提醒

网友B:
没装好能转动吗!!!

网友B:
这种步进马达比较精密,不装好不要乱转有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步进马达比较精密,不装好不要乱转有麻烦的。

当然不会就这样不装端盖轴承拧啦。。。我这是拆完了的,只是省得转子粘上脏东西临时放回定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装好能转动吗!!!

当然不会就这样不装端盖轴承拧啦。。。我这是拆完了的,只是省得转子粘上脏东西临时放回定子而已。。

网友C:
拆开也不至于失磁,没道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也不至于失磁,没道理啊

事实就是发生了,

网友:
装回去试试还转不

网友:
我拆了几个也没有失磁

楼主:
没力气了

网友:
那就是说传说中的转子拿出就失磁是真的。

网友(2017-01-03):
我拆过42步进, 国产便宜货. 没见消磁呀; 求科普拆转子消磁原理~

网友:
好像没道理失磁,总也感觉不通

网友D:
当然会失磁,磁路不闭合,失磁很快的,高中物理课的常识啊。说没事的你们真测过拆开前后高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然会失磁,磁路不闭合,失磁很快的,高中物理课的常识啊。说没事的你们真测过拆开前后高斯吗?

没文化胡说八道,这是软磁铁不是永磁体。不通电流当然没有磁性

网友:
我也有几个这样的电机,换线的时候也拆开过,不过没敢把转子拿出来,论坛上呆久了,各种说法都有,为以防万一,还是不拆的好,印象中百度上说可能步进电机的类型不同,所以会出现有的失磁有的没事,为以防万一,还是不拆的好,除非钱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文化胡说八道,这是软磁铁不是永磁体。不通电流当然没有磁性

你说的是自励磁电机,楼主这个明显不是,绝大多数步进电机都是有强磁极的,这些磁极在高温,震动,磁力线不闭合的情况下都很容易失磁,失磁不是指磁性完全失去,而是损失一部分磁性,表现为同样力矩,电机需要更大的电流才能保持,更大的电流意味着发热更大,会加速电机老化,所以步进电机一旦失磁达到一定量,就不再建议继续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自励磁电机,楼主这个明显不是,绝大多数步进电机都是有强磁极的,这些磁极在高温,震动,磁力线 ...

可楼主说的是拆下来失磁,失磁要极高温度,如果是钕磁至少200度才会失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楼主说的是拆下来失磁,失磁要极高温度,如果是钕磁至少200度才会失磁

主要是磁力线不闭合失磁严重些,磁铁保存时通常会在NS极放上一些软磁体,辅助磁路闭合,这样可以让磁力保存的持久些,步进电机的定子和转子同样处于一个封闭磁力环里,一旦拔出转子,原来设计好的封闭磁场被破坏,永磁体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失磁,时间越长,失磁越多。正常做法是在复装时先给永磁体充磁,达到原来的磁场强度后快速安装在一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磁力线不闭合失磁严重些,磁铁保存时通常会在NS极放上一些软磁体,辅助磁路闭合,这样可以让磁力保 ...

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着脉冲频率的上升而下降,启动频率越高,启动力矩就越小,带动负载的能力越差,启动时会造成失步,而在停止时又会发生过冲。要使步进电机快速的达到所要求的速度又不失步或过冲,其关键在于使加速过程中,加速度所要求的力矩既能充分利用各个运行频率下步进电机所提供的力矩,又不能超过这个力矩。因此,步进电机的运行一般要经过加速、匀速、减速三个阶段,要求加减速过程时间尽量的短,恒速时间尽量长。特别是在要求快速响应的工作中,从起点到终点运行的时间要求最短,这就必须要求加速、减速的过程最短,而恒速时的速度最高。
步进电机温度过高出现磁性材料退磁,从而导致力矩下降乃至于失步,因此电机外表允许的最高温度应取决于不同电机磁性材料的退磁点;一般来讲,磁性材料的退磁点都在摄氏130度以上,有的甚至高达摄氏200度以上,所以步进电机外表温度在摄氏80-90度完全正常的。拆开能退磁是没有科学道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着脉冲频率的上升而下降,启动频率越高,启动力矩就越小,带动负载的能力越差,启动时会 ...

失磁有多种方式,高温只是其中一种,其他震动,磁场分布,湿度等等都会影响磁密度的保持。一块磁铁即使在常温环境下放时间久了依旧会失磁,这是渐变不可逆过程(除非重新充磁),而磁力线闭合会使自然失磁速度降到一个很低的程度,这些都是高中物理课常识,没什么好讨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失磁有多种方式,高温只是其中一种,其他震动,磁场分布,湿度等等都会影响磁密度的保持。一块磁铁即使在 ...

磁力线本来就是闭合的,拆出来就会退磁这个听着搞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磁力线本来就是闭合的,拆出来就会退磁这个听着搞笑,

没文化真的很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文化真的很可怕。

难道磁力线不是闭合的?难道磁铁周围的磁力线不是是从N极出来进入S极,又在磁体内部磁力线从S极到N极?

网友(2017-02-22):
的确会退磁,不信自己拆一个,事实胜于雄辩

网友:
我也有一个步进没法用了,不过不是拿出来退的磁,是用着用着(测试的过程中有堵转好多次),力道就非常少了,用手轻轻捏着就可使它无法转动(现在基本没法带动丝杆,空转可以转动),以前没法捏停。把线拧一起用手转电机轴也很好转动,另一个一样的电机把线拧一起就比较难转动电机轴。现在车床得换另一个电机上去,可是电机的螺纹口不同得拆下前盖开丝。也不敢把转子拿出来,不知会不会退磁。

网友:
好奇害死猫..............................

网友:
就这个问题。我自己做过实践了。特意把转子拔出来。放一会儿。再安装好。磁感一点也没小。通电试试。劲也没小。磁力减弱的说法,没有一点科学依据。钕铁硼磁钢裸放在空气中。谁见到他退磁了?磁钢在高温情况下会退磁。还怕敲击。磁钢裸放在空气中不会退磁!

网友:
不会把?!我这里有个步进的磁芯主轴,现在还在工具架腿上粘着,25大的轴,至少7、8斤吧(感觉不轻),圆弧面接触1、2年也不掉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磁力线本来就是闭合的,拆出来就会退磁这个听着搞笑,

那您就拆一个吧,拆多了毁东西。步进电机转子是永磁体,拆出来在装回去,像这种混合式的步进电机转子的磁路就开了,会很快就退磁。如果真要拆,准备好短路环吧,但那也不能保证完全不退磁。当然,退了磁还可以充磁。我这么说,你可以当笑话听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您就拆一个吧,拆多了毁东西。步进电机转子是永磁体,拆出来在装回去,像这种混合式的步进电机转子的磁 ...

你貌似不是的磁力原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您就拆一个吧,拆多了毁东西。步进电机转子是永磁体,拆出来在装回去,像这种混合式的步进电机转子的磁 ...

物质大都是由分子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又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的。在原子内部,电子不停地自转,并绕原子核旋转。电子的这两种运动都会产生磁性。但是在大多数物质中,电子运动的方向各不相同、杂乱无章,磁效应相互抵消。因此,大多数物质在正常情况下,并不呈现磁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那您就拆一个吧,拆多了毁东西。步进电机转子是永磁体,拆出来在装回去,像这种混合式的步进电机转子的磁 ...

实在荒唐还给我说磁路开,实际上所有物质都有具有磁性,只是里面的极分子是混乱互相抵消掉了,通过脉冲电流可以把分子排序规整,退磁原理就是要吧分子弄乱让分子互相抵消,震动可以让分子震乱,加热会让分子自由运动L了就是互相抵消掉了。但就是没同说过正常好端端磁路会退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实在荒唐还给我说磁路开,实际上所有物质都有具有磁性,只是里面的极分子是混乱互相抵消掉了,通过脉冲电 ...

那您说没事就没事吧,我保留我的并支持您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您说没事就没事吧,我保留我的并支持您的观点

嗯啊,加油我们互相学习

网友(2019-02-08):
不会失磁。只有高温敲击才会失磁。电机效率越高,定子转子间的间隙越小,要求的装配精度越高,拆不好就恢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