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帮帮忙,不知道怎么搜索,这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6-09-30):
操作失误,受伤,用的是H4680机架, 机臂折叠处贯穿螺丝断了,在淘宝上能找到吗? 搜的话用什么名字搜能找到, 好像都没找到,搜不到,所以上来问问大神这怎么弄。

网友:
飞越的那种机臂C扣,到处都有

网友:
内六角螺丝就可以了。不过螺丝的直径和长度你要用尺子量一下。是3毫米还是2.5毫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