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鸡选择纠结症,求解救。450-480级。

楼主(2016-09-30):
已拥有设备:华科V120D02S,亚拓600L
小弟现在4面悬停和,自旋已经练习会了。想入手一台450-480级别的机子。也就是所谓桨长在360-380mm左右的机子。现在亚拓 450L空机是1300多。X3带电机电调也得1400。富丽380普及带电机电调也是1400。再便宜点的就是飞越450Pro,电机电调一起也就是900多。亚拓470塑料板1300左右,但是还没生产,哪都没货。金属板3000又有点小贵,而且也不好买。
之前装过亚拓600的经验。并且成功试飞。我个人对亚拓当然是比较熟悉了。
所以,有经验的大神们,可以出个建议吗?上面提到的这些机器,哪个比较适合我?
在线等,急!小弟先拜谢!

网友A:
刚装好富丽380普及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装好富丽380普及版

感受怎么样?有对不上螺丝孔,尾管变形,金属软等之前论坛经常看到的问题吗?

网友B:
神机X3真心不错  超暴力炸机除外  基本损失很小的  不喜勿喷

网友C:
其实富丽465可以兼容325~380的桨 只要换桨就可以改变其尺寸 不用纠结 当然标配是360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受怎么样?有对不上螺丝孔,尾管变形,金属软等之前论坛经常看到的问题吗?

装机一切顺利,这个对于新手的我飞正悬停,飞航线足够用了。

网友:
X3+1  炸机损失小

网友D:
你主要用来练习的就买X3或者等后面的470LP
380用来练习成本太高,而且你有大机了上这个没必要
450L虽然划算,但是按现在的趋势都是上380的桨了,整机强度有点吃不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主要用来练习的就买X3或者等后面的470LP
380用来练习成本太高,而且你有大机了上这个没必要
450L虽然划 ...

学习了,感觉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机X3真心不错  超暴力炸机除外  基本损失很小的  不喜勿喷

好的,我也很喜欢x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富丽465可以兼容325~380的桨 只要换桨就可以改变其尺寸 不用纠结 当然标配是360桨

富丽465 和全新450L 新机一个价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也很喜欢x3

我也是刚装好  飞了几次  真的不错哦

网友:
我觉得x3装着麻烦。我现在在装富丽380.感觉还可以。维修来说,x3皮传的修的挺快的。但是如果要从成本,感觉上亚托。玩副厂件,才比较便宜。

网友:
练习嘛,465最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丽465 和全新450L 新机一个价格了。

是吗 发链接 看看

网友E:
不考虑逼格,450pro最便宜

网友F:
X3 考虑到炸机成本和机子性能X3比较适合!

网友G:
亚拓500PRO最适合你,虽说是老机型,但配件丰富(价格优势),425桨自然不是360/380能比的,你也有飞600的经历。

网友H:
450也是小鸡啊~
我还以为miniCP才是小鸡呢~

网友:
不差钱x3

网友:
X3好维护吗?

楼主:
x3有那么贵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亚拓500PRO最适合你,虽说是老机型,但配件丰富(价格优势),425桨自然不是360/380能比的,你也有飞600的经 ...

学习了,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H:
450也是小鸡啊~
我还以为miniCP才是小鸡呢~

那是微型啦…

楼主:
空机网上有很多啊,很好搜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X3 考虑到炸机成本和机子性能X3比较适合!

好的,考虑x3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不要玩了,因为你连这样的问题都做不了决定,以后像这样选择的问题会更多呢?我到底是买这个还是买哪个?买一个还是买两个?买黑色还是买金色?发顺丰还是发普通快递?我该是让单号送还是双号送?

网友:
我再等待470lp,国庆后正式发售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机网上有很多啊,很好搜到的

你帮搜个我看看呗 富丽空机799 亚拓空机也799?

网友:
x3,昨天刚装完空机,感觉精度还不错。

网友:
考虑炸鸡成本就富丽465,要不然就X3,2选一吧,最近流行的跪式380炸鸡成本比X3高多了。

网友I:
首先450飞机很单薄,真的很单薄,用325桨,480飞机用360桨。论练习不建议380,炸鸡成本高了。480级里也只有450L ,X3,KSD360,富丽465,这四台可以选择。除去KSD360价格贵又没什么人玩,再出去465总觉得不到位。就剩450L和X3了。450L真的就是450尾管拉长,他的主轴横轴尾轴,大小齿都是450的传动机构的级别,也只有X3的轴和传动机构是加粗加强为了上360桨的。所以同样是360桨,X3飞起来有大机稳扎的感觉。论耐炸,480里面KSD360排第一,其次是X3。KSD360主轴8mm,X3主轴6mm,450L主轴5mm。

楼主:
引用 网友I:
首先450飞机很单薄,真的很单薄,用325桨,480飞机用360桨。论练习不建议380,炸鸡成本高了。480级里也只有 ...

说的很有道理啊,看来还是x3 综合分比较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