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futaba 14sg电压回传

楼主(2016-09-30):
最近入手了DLG,futaba在这里面是少之又少。本人使用的是14sg,接收机是7008SB,可是接收机电压回传怎样都弄不明白,谢谢
各位大侠帮忙!我的版本已经升级到了6.0

网友A:
那个管子是个1A的保险丝

网友B:
买一根电压回传线就行了~~

PS:说明书写得很详细的

网友C:
这里电压回传有BEC到接收机的输入电压,及动力电电压。动力电压是需要一条

网友:
接上回传电压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C:
动力电压是需要一个线连接动力电再降压回接收机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根电压回传线就行了~~

PS:说明书写得很详细的

那条线买了,是动力电回传;我需要接收机电压,DLG没有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电压回传有BEC到接收机的输入电压,及动力电电压。动力电压是需要一条

看书面上接收机回传是不需要线,可是调整了 始终接收机都是0电压 不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电压是需要一个线连接动力电再降压回接收机

那条线也买了,接上去还是接收机和动力电压都0,耳机不断语音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管子是个1A的保险丝

那个管子是电阻,用来降压动力电的吧

网友C:
成功对频后直接按控的正面左或右银色键就会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功对频后直接按控的正面左或右银色键就会显示

谢谢大侠,我试过了;对频后 左边的按键出来的两个数值还是0  和0

网友D:
控对频没有,控必须对频成功,而且模式必须选对

楼主:
哎,拿到非要买FUTABA的外装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对频没有,控必须对频成功,而且模式必须选对

模式不对的话,控不能对频成功吧。是否接收机电一定要查在第3通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模式不对的话,控不能对频成功吧。是否接收机电一定要查在第3通道?

有的模式是不支持电压回传的,看说明书选对模式,然后你重新对频,必须要在遥控器上对频那个界面里面显示出接收机的编号才叫对频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模式是不支持电压回传的,看说明书选对模式,然后你重新对频,必须要在遥控器上对频那个界面里面显示 ...

哦,好的。我再试试。模式好像是14FESS-.......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好的。我再试试。模式好像是14FESS-....... 谢谢了!

模式你选择12CH 那个模式,  对频成功后 红色这里会显示接收机ID号

楼主:
哇塞!泪奔啊! 如果成功的话 俺的接收机起码使用到了超50%的功能;谢谢!高手!!

楼主:
看来还是没有认真读说明书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条线买了,是动力电回传;我需要接收机电压,DLG没有动力

接收机电压回传不需要任何外接设备,直接就能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没有认真读说明书的结果!

问下买的什么DLG?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买的什么DLG?

VIBE

网友:
我是用MZ-24,接收机自带回传。马云15块RMB

楼主:
可是我换不了遥控器了,只能将就用。

网友F:
将接收模式设置为14FASSTEST,
对频后再次确认回传功能一定要开启,tel开头的英文。
然后就到看到你电池的电压了。
你买的电压线也用不上。

说明书看过6遍的飘过。。。

另外 dlg用7008太大和重了,
有frsky的四通接收,很小,很轻大概一百七八十元的样子。 只是不带回传。

反正7008你也用不上,送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接收模式设置为14FASSTEST,
对频后再次确认回传功能一定要开启,tel开头的英文。
然后就到看到你电池的 ...

有个大侠说是要用12FESS的功能 4通的不行;需要副翼插在6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管子是电阻,用来降压动力电的吧

那管子是保险丝,我是直接用两根线接的动力看回传电压。接收机电压是直接就可以显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大侠说是要用12FESS的功能 4通的不行;需要副翼插在6通道

这个通道号是可以自己调整滴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大侠! 还有那接收机的电压报警设置为3.6还是3.7伏?

网友G:
楼主最后成功没

网友G:
我也是14sg飞dlg,飞机还在路上,想问下楼主,接收机电压回传不需要买线直接就可以看到是吗?那如果飞别的动力的飞机,动力电压怎么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最后成功没

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14sg飞dlg,飞机还在路上,想问下楼主,接收机电压回传不需要买线直接就可以看到是吗?那如果飞别的 ...

飞DLG就不需要买那条动力回传电线了。但是我建议还是可以买的,也不贵就7-10元。你飞动力飞机的时候就很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14sg飞dlg,飞机还在路上,想问下楼主,接收机电压回传不需要买线直接就可以看到是吗?那如果飞别的 ...

建议你升级到6.0 当然前面要先升级2.0 和语音版;后面的耳机插口就可有声音播报。我是外置一个室外喇叭,在外场可以听到,

网友H:
14SG飞DLG不觉得有点重么,大力发射的时候搞不好控脱手了,还是XG8省心,411BL完美飞DLG,又便宜。
futaba总觉得没有特别适合DLG的接收机.6303大小差不多,自带回传,但又少一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14SG飞DLG不觉得有点重么,大力发射的时候搞不好控脱手了,还是XG8省心,411BL完美飞DLG,又便宜。 ...

左手重一点大力掷飞机才好,我加一个手带(佳能相机的那个正好)。你说的那个接收机应该不行吧,3通道。

网友(2016-12-02):
怎么弄的呢?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楼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