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固件飞3d的 设置问题

楼主(2016-09-30):
最近想研究下 cf固件 飞3d   已经把电调开啦正反转  飞控里开啦 3d 模式 但是是怎么控制的不知道   电机貌似也就一个方向转 而且感觉转速不被控制 ,有飞过3d 的朋友能大概说下怎么弄吗 谢谢

网友:
1、设置电调双向控制
2、设置电调油门中位(同遥控器油门中位)
3、开启3D模式
4、设置反转启动值;设置正转启动值;设置中间值;设置油门死区
5、设置3D开关(数值条亮时为关闭3D模式)

3D模式关闭时,飞行模式同普通模式时一样操作。
3D模式打开时,解锁时油门划过中位即开始转。
解锁飞行中切换3D开关转换飞行模式时会有危险,注意安全,因油门值不同而转速突变。

楼主:
哥们好人做到底下  首选 你配上点 文字说明   简单易懂的     在就是 截图我实在是看不清楚是 开那个开关   还有  那几个参数是怎么设置的
主要是  道理稍微讲下就可以 啦      解锁的时候油门 是在什么位置还有设置正反转 后 怎么校准电调  等一些问题  我自己研究啦下 还是没搞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好人做到底下  首选 你配上点 文字说明   简单易懂的     在就是 截图我实在是看不清楚是 开那个开关 ...

查看3楼。

楼主:
非常感谢哥们的细心指导
再问个事情  飞 3d的时候  是只能用手动模式 还是能也用自稳和半自稳模式 , 要是想飞3d的话是不是 普通桨也能飞可能倒飞的时候桨效不高比较吃力点 , 还是要换专门的 3d桨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