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完白板的F-4U 才发现这机子是左拉的。咋整?

楼主(2016-09-30):
不改过来可以吗?副翼微调下。

网友:
建议你重新安装。这样太危险了。

网友A:
不改也行装反桨,电机也反转

网友:
不行~~太危险了~起飞会到翻吧~

网友B:
不改恐怕不行,或者用反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改也行装反桨,电机也反转

楼主:
感谢各位 还是准备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