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点评下380、470L、X3L?

楼主(2016-09-30):
如题。
点评下各自的特点,好的,坏的。

网友:
380比360好在哪里?

网友:
新手入魔。前来学习,希望前辈们多指点,到底哪款机型好?让我们少走弯路。

网友:
新手入门 首先考虑皮带 然后考虑稳定性,操纵性然后再考虑钱的事,小钱在航模爱好里办不了太大事情。

网友:
470和380必定炸鸡成本高,X3L炸鸡成本低于380

网友A:
我觉得原来设计是360桨,加长飞380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案,横轴等零件受力都不一样。

网友:
可是這三臺裡面 就470l的尾軸是3mm 不知道在幹什麼
不過我還是買47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原来设计是360桨,加长飞380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案,横轴等零件受力都不一样。

可是這三臺裡面 就470l的尾軸是3mm 不知道在幹什麼
不過我還是買470了

网友:
那个贵 ,就买那个,贵有贵 的道理

网友B:
380比X3L粗壮,470L和X3L一样粗,不过貌似尾轴只有3mm?还不如X3L。其实上X3最实惠,毕竟X3皮传可以上370桨,和380桨也没多大区别了。炸鸡成本来说,X3L低于380。470L塑料空机很便宜。好纠结。先搞个X3玩玩,然后尾管一拉长就成X3L了,成本低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80比X3L粗壮,470L和X3L一样粗,不过貌似尾轴只有3mm?还不如X3L。其实上X3最实惠,毕竟X3皮传可以上370桨 ...

尾軸真的只有3mm跟我的oxy3一樣細,真不知道亞拓在想甚麼.....X3改X3L要換側板阿,如果單拉尾管電池不知道裝不裝的下1800的
這裡噴一下亞拓,規格一步到位很難嗎?
想當初在發表360槳的時候拿出這台 市場也不會被X3搶走那麼多
現在開始流行380了 人家X3只要來點小改動就行
你亞拓才拿出一台新的 XX的尾軸還細的跟250級的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軸真的只有3mm跟我的oxy3一樣細,真不知道亞拓在想甚麼.....X3改X3L要換側板阿,如果單拉尾管電池不知道 ...

用男爵6S1500,75C,那个电池又大又重,能压的住头。不用改侧板。亚拓大概在消耗450L得配件吧,降低成本。感觉亚拓向来都细。450L也只是450换个长尾管,传动机构轴什么的依然是450的。

网友:
继续继续 我也同问

楼主:
380比较酷,120度分布斜盘。
470L重量比较有优势。
其他还有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80比X3L粗壮,470L和X3L一样粗,不过貌似尾轴只有3mm?还不如X3L。其实上X3最实惠,毕竟X3皮传可以上370桨 ...

请问370桨哪里能买到

网友:
sb380个人觉得更专业  辨识度也好

网友:
如果买470的话不如直接上5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370桨哪里能买到

其实市面上好多380桨,全长才380。X3大桨,全长370。要是严格要求,市面上的部分380桨其实就是370桨,好多360桨其实是350桨。你X宝上直接搜X3大桨

网友:
特点是 贵 但在路人面前仍然是玩具
好处是 比360大点
坏处是 动力都不弱 炸一下就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軸真的只有3mm跟我的oxy3一樣細,真不知道亞拓在想甚麼.....X3改X3L要換側板阿,如果單拉尾管電池不知道 ...

1800的电池,只有男爵的尺寸能放得进。

网友E:
470尾轴3mm可能成为致命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70尾轴3mm可能成为致命伤

尾軸沒規定非得要多粗 , 炸了也不易彎 , 還有我知道的 470超轉飛行 尾箱是很安靜比起其他的

网友:
飛越那種3mm軸是真不可靠
手靠到就彎了
一不注意震動就來
調不好機常有的事
亞拓的好多了
摔了不一定會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尾軸沒規定非得要多粗 , 炸了也不易彎 , 還有我知道的 470超轉飛行 尾箱是很安靜比起其他的

是阿沒規定要多粗  不過火星大人自己也說了

從325到380都是3mm也真不錯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阿沒規定要多粗  不過火星大人自己也說了

從325到380都是3mm也真不錯啊

470超轉飛行尾箱無共震狀況 比450更安靜穩定 可見是設計搭配問題 不在大小 ~ 零件共用性高 省錢省事 非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470超轉飛行尾箱無共震狀況 比450更安靜穩定 可見是設計搭配問題 不在大小 ~ 零件共用性高 省錢省事 非壞 ...

哪一個零件共用性高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哪一個零件共用性高阿?

齒箱部份及尾控全部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齒箱部份及尾控全部零件

450l也飛一陣子 還真沒炸壞哪裡過
說零件通用好是對廠商說的吧  不用擔心庫存的料太多

网友:
sab豪机,炸一炸也很豪;
470的重量会不错,属于非常轻的380级;

另外 380这级别主要是桨比传统360桨长20mm,楼上也说了 x3 有 370桨,综合起来 便宜的话 谁也便宜不过 480 上 370桨;

机什么都不用换;牺牲点飞行时间或者买点 1500-1800电池,当然电池赛肚子的小机们会比较尴尬了;

jr forza 450 准备换370桨 用1800mah电池 路过;

网友G:
市面上根本没有370大桨(从桨孔到桨尖的距离为370mm)。
俺改过X3,用380大桨,11T主齿,2520蝎子电机,graupner60A电调,YT68尾桨,带电总重在1070g。一般飞飞没有问题,还挺稳,自旋翻比X3容易很多。1500的电池,飞行时间也没有变短。但稍微飞猛点就不行,电机抖的很厉害,2520的动力根本不够。
感觉大桨长短对动力要求是很大的。俺改的这台X3L,跟YT470L的所有参数几乎一样,唯独马达动力差90-200W。
各位如有370大桨可推荐下(那个X3大桨就不要提了,就一标准的360桨),俺再试下,不行就改回X3,虽然在360里重了点,但还是不错的机,如能轻个100g,那绝对是好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市面上根本没有370大桨(从桨孔到桨尖的距离为370mm)。
俺改过X3,用380大桨,11T主齿,2520蝎子电机,gr ...

可以换大点的电机吧?比如2620

网友:
SAB380最重,价格最贵,最帅,炸机成本最大。
470L最轻,价格最低,外貌一般,炸鸡成本一般。YT轴承通常寿命不咋样。
X3L,重量适中,价格适中,外貌不咋样,炸鸡成本较低。X3L的大桨夹会上下舞动,无法消除,需升级为金属桨夹。
都没飞过,飞行手感不了解。
三架机新机情况下精度都不错,理论上,大桨直径一样的情况下,越轻越好飞,能做的动作也越多,越重速度越快,当然打舵的速度也要更快。
另X3L设计是用385桨的,5mm的长度不能小看。

有不对的地方大家轻拍。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换大点的电机吧?比如2620

那个2620说是只能飞3分钟,好像效率不咋样,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市面上根本没有370大桨(从桨孔到桨尖的距离为370mm)。
俺改过X3,用380大桨,11T主齿,2520蝎子电机,gr ...

如果按照从桨尖到桨孔算,那么富丽的380桨就是370的。普通360桨是350的。X3桨是360桨。所以说市面上还真有370桨,那就是富丽380

网友:
如果按照从桨尖到桨孔算,那么富丽的380桨就是370的。普通360桨是350的。X3桨是360桨。所以说市面上还真有370桨,那就是富丽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