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的P4一样,还是存在歪头问题

楼主(2016-09-30):
地平线歪得比我的P4还严重,另外画质确实比P4差,看下面的对比

楼主:
我准备先等等,第二批再入手,DJI的东西第一批都是小白鼠,后面批次偷偷升级,也不会告诉第一批,感觉是镜头不太好

网友:
看视频还是P4好

网友:
这样一看,御差的有的一拼了,比精灵3都差。。。视频抖动,画面不清晰。。除了样子炫酷便携 其他一无是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先等等,第二批再入手,DJI的东西第一批都是小白鼠,后面批次偷偷升级,也不会告诉第一批,感觉是镜 ...

楼主一看就是老手了,就跟头7一样小白专供。

网友:
我觉得御的画质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有个功能叫云台校准,楼主

网友:
这,相机歪头,应该是云台问题吧,而不应该是相机自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功能叫云台校准,楼主

有个现实是校准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功能叫云台校准,楼主

有个现实就是校准也没用。玩dji的确实很多是小白。但上论坛的大部分还是懂一点的人。知道有校准这个功能不用直接上来喷,一两个别去说,很多人喷那是一定有问题

网友:
还是靠最原始的吧,云台歪了,手动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手动怎么调节?请问

APP里有啊

网友:
调平了,刚开始飞是平的,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就歪了。。。只能后期的时候掰画面了

网友:
地球不是圆的么??哈哈哈哈。有没有很讽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功能叫云台校准,楼主

已试过无数次各种校准,校准有用的话,国外就不会吐槽声一片了。

网友:
既然这样,干嘛还买4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功能叫云台校准,楼主

校准有个毛用。关键是云台电机的功率问题和你飞手操控上的问题,打杆过剧烈云台陀螺仪响应慢容易造成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