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 406duo 校准

楼主(2016-09-30):
406通道校准的时候 ///1111111111111111111输入框里面的数字32760 是什么含义? 如果我外面接入的电压是4.123 后面这个框里应该输入多少?

///2222222222222222222用户校准的时候  通道校准和其他校准都要同时做掉吗?还是只做其中一个就可以?
///3333333333333333333 通道校准的时候 上面的电压输出是24.xxxv  一直在跳动  这个要 怎么输入合适?
///4444444444444444444 额外问题  艾默生的2900u电源  如何改27v固定电压 (我现在的是精密电位器可调压的   单层电路板那种 )是不是直接测量好电位器在27v时候的阻值  换个固定电阻上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