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各有关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16-09-30):
一个模拟器ID(密钥)只能成功装机使用一次吗?

楼主:
简单说就是1套模拟器在我电脑上装好了,我要送给朋友,他能再装在他的电脑上用吗?两个我人同时用,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说就是1套模拟器在我电脑上装好了,我要送给朋友,他能再装在他的电脑上用吗?两个我人同时用,可以吗? ...

你把连接线也一起送给他就可以,或者让你朋友在买套模拟器的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