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专业鸟语,大神已指点

楼主(2016-09-30):
Trickle charge/涓流充电:这个功能只有镍氢,镍镉电池才有,在充电过程结束后,为了保持电池电压不下降,电池会自放电,所以给电池施加一个很小的电流来维持饱和电压。
Balance charge/平衡充电:仅锂电池有的模式,锂电池内由多节电池串联而成,只有每节电池电压一致,在使用中才不会损坏电池,所以充电时,需确保每节电池电压一致,所以需要能够检测到每节电池的电压,还要能够调节,充电或者放电。电池平衡线就起到了提供给充电器检测单节电池电压的机会。当某节电池电压明显高过其他节,就会对其进行放电,来与其他节达到一致。而充电器通常只有主口有充电功能,平衡口只负责放电。所以,当你的电池组内,某节电池电压过高,或者过低,那么你使用平衡充电时,充电时间要比正常的长很多。锂电池充电算法是cc/cv,最后当电流下降到cc阶段的1/20以后,充电过程停止,充电完成。
Charge/充电:这个充电过程,没有平衡的阶段,也是cc/cv算法,电流下降至1/10就停止充电,所以要比平衡充电快很多。
Delta peak/电压增值: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是由镍氢,镍镉电池的特性衍生出来的,给镍氢,镍镉电池充电,当电池电压上升到一定值,充满,就不再上升,反而会下降,这个下降的差值,就被定义为delta peak。现在市面上的充电器也都有设置delta peak值的功能。
Re peak/xxxx:找不到合适的翻译,这个模式主要针对镍氢镍镉电池电压波动大的特性,有时它会欺骗充电器,让充电器检测到假象的delta peak值,而停止充电,其实那只是它在抽风而已。所以,充电器也要变得聪明些,第一次检测到delta peak时,不🐦它,让它来个两三次,看它乖不乖!

Refresh?
Cycle?
Break-in?
有谁清楚的。

网友A:
楼主可以多写点,这样不太好翻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多写点,这样不太好翻译啊

好的,改天多写一点,是有蛮多不清楚,只记了这几个

网友B:
delta peak是镍氢电池恒流冲动在充满时电压将不继续升高反而略有下降。充电器检测到压降而停止充电,既充满又不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lta peak是镍氢电池恒流冲动在充满时电压将不继续升高反而略有下降。充电器检测到压降而停止充电,既充满 ...

收到,我也再研究研究网上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lta peak是镍氢电池恒流冲动在充满时电压将不继续升高反而略有下降。充电器检测到压降而停止充电,既充满 ...

锂电池平衡充电和普通充电有啥区别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帮顶…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帖,学习,谢谢

客气客气,我是偷别人的

网友D:
过去全凭揣测,现在至少有说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锂电池平衡充电和普通充电有啥区别哦

如果电池100%一致那么平衡和普通充电一样。如果不完全一致那么假设一3S少许偏差普通充电就3.80 3.81 3.82~~~~~~4.00 4.01 4.02V~~直至4.19 4.20 4.21V这样久而久之4.21V寿命比4.19V低,坏的最早。如果平衡充电就在充电末期按照充电器的平衡能力进行平衡比如4.18 4.19 4.20假如平衡电流是300mA那么此时此刻充电回路300mA,第三片电池充电电流被旁路。相当于1 2 3分别以300mA 300mA 0mA充电。随后4.19 4.20 4.20还是300mA充电 2 3片电池被旁路,相当于300mA 0mA 0mA充电,最终达到4.20 4.20 4.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池100%一致那么平衡和普通充电一样。如果不完全一致那么假设一3S少许偏差普通充电就3.80 3.81 3.82 ...

见过充电器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去全凭揣测,现在至少有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