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1分钟后就疲软无力了,什么情况

楼主(2016-09-30):
(图片涉及外部链接或二维码予以删除版主留)
带500ma 1 s 电池 重量65克  8520电机 60mm桨
飞到1分半钟就开始疲软了,电池电压空载还有3.8V。
充满电的前半分钟还是比较有力的,电池用双天的30C也一样

虽然重了点,但也不至于衰减这么快啊

网友A:
如果是1S动力的飞机应着重检查电池插头加插座的情况,还有就是电池的引线是否老化了,从主板出来的引线也要查,有能力的最好换新线。
除了这两点,就是电池老化了;始充电器能看电池内阻的就一目了然了,按你描述的电池内阻不应大过100毫欧的。

网友:
电池老化吧?我的1S空心杯还没对码起来呢,FRSKY AC800接收,咋就对不得码咧。调参时候一上电就断线……苦逼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S动力的飞机应着重检查电池插头加插座的情况,还有就是电池的引线是否老化了,从主板出来的引线也要 ...

其实,在我改过无刷动力的几款驰远小电直都遇到过这个问题,改用MINI“T”插后就好了。

网友:
8520电机换2S吧,我2S,220mah,60桨,60克飞3分钟

网友:
太重了。想办法减重吧,500ma 1s电用8520电机,控制在50克以内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