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困扰我遥控器改锂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6-09-30):
我的遥控器是xg7,原装的电池是11.5v八节电池的那种,用了好久不行了,放电太快,都用不了半天了。后来在淘宝买了个电池盒,又买了八节充电电池,但是充电太麻烦了,每次都要把电池扣出来插220v家用电源充电,而且现在也不太好了,多半天就没电。看淘宝好多卖遥控器锂电池的,11.1v的3s电池,而且卖家说都能用,不过我比较担心的是3s电池充满了是12.6v,如果直接用在遥控器上比原装遥控器电池11.5v高了1.1v,直接用会不会烧遥控器啊???有朋友用这款遥控器改锂电池的吗??或者有遥控器改锂电池的大神吗??多谢魔友帮忙了!!!!!!明天想去飞一天,就是电池很麻烦,如果真能改锂电池多好啊,没电了可以在外边用电砖直接充了,而且还快,,,,,,,有改锂电池或者有这款遥控器改锂电池的朋友帮帮忙,在此多谢了!!!

楼主:
在线等大神帮忙!!!多谢!!

网友A:
我认为没问题,8节的电池盒就是适应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没问题,8节的电池盒就是适应12V的。

这个原装电池八节才9.6v,,,,,所以心里有点打鼓,干电池是1.5v每节,我现在用的镍氢是1.2v每节的,,,,,多谢朋友这么晚回复,,,,,

网友B:
没有问题,我改过了,直接买一块遥控器电池,3s的20c的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原装电池八节才9.6v,,,,,所以心里有点打鼓,干电池是1.5v每节,我现在用的镍氢是1.2v每节的,, ...

串个电阻?可以参照天地飞九用3S锂电做控电的做法

网友:
干电池本来就是单节1.5V*8=12V,网上买现成的当然方便了,只有高过3V以上才有可能不安全;我有一个遥控器平时用装4节五号电池(也就是4.8-6V)的,使用非常麻烦,只要有一个电池不行,充电就得三个小时;最后我把一个3S的动力电池是坏的,我拆开后把坏的一片拆下,两片3.7*2=8.4V,基本上高过3V左右,最后我给+级线路上加了一个白色发光二极管,最后测量为6.5V。现在使用好长时间也非常的方便呀。

网友:
其实也不用在网上买新的,你之前用的3S动力电池放电能力不行了,没办法用了;只要是尺寸大小刚能装进遥控器盒子里,就可以放电使用呀,废物利用多好呀。

网友D:
南浮的新电池是1.9V一节,你算一下

网友:
胆子大的话4s电池都可以,不用担心,直接上3s绰绰有余,你需要担心的是怎么防止锂电过放

网友:
3S绝对没问题,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我改过了,直接买一块遥控器电池,3s的20c的就可以,

好的!多谢!!!这就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南浮的新电池是1.9V一节,你算一下

1.55V一节。你1.9怎么测的?

网友:
可以的,我就是用3S锂电代替8节干电池的。

网友F:
我也用XG7 换3S 锂电没问题。 多注意电池的电压不然容易过放,电池鼓了也难得拿下来。 电池每次充电最好拿下来充,原来的充电器不能用了(那是给镍氢电池用的)。JR 这些年做的遥控器不行了,说明书太简单,看了半天没多少收获,像家电说明书再也不买JR的控了。

网友G:
镍氢电池也是1.5v的
就好像锂电池标3.7v实际是4.2v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串个电阻?可以参照天地飞九用3S锂电做控电的做法

那是二极管,不是电阻。

网友H:
遥控器内部有稳压电路的 你才高一伏而已 太多余的担心

网友I:
用这个就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E:
遥控器内部有直流稳压电源,所以说高那么一点完全不用担心,直接用。8S5号完全可以用3S LiPo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这个就解决你的问题。

对这个好,两个整流二极管,压降0.7V*2=1.4V刚好。实际上用3S的磷酸铁锂刚好,3.2V*3=9.6V刚好。

网友J:
我的几个控全改用3S的锂电了,其中有JR11X,天地飞,华科尔,全没事。电池耐用多了。

网友:
锂电池最低10.8v再低会损坏

网友K:
买个3S完全没问题,也不用考虑什么降压稳压,还有楼上说的20C,一个控电有必要用这么大放电率的电池?个人觉得5C就足够。还有一定要注意电池正负极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用这个就解决你的问题。

根本就不用这个 遥控器里面有稳压模块 基本用的是7805  极限输入电压是36V  一般用9-15v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用XG7 换3S 锂电没问题。 多注意电池的电压不然容易过放,电池鼓了也难得拿下来。 电池每次充电最好拿 ...

多谢了朋友!你也用这个控我就更放心了,感谢!你说过放的问题,咱们这个控显示电压,看到电压到11.1v就拆下来充不就行了吗?难道控上显示的电压会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几个控全改用3S的锂电了,其中有JR11X,天地飞,华科尔,全没事。电池耐用多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内部有直流稳压电源,所以说高那么一点完全不用担心,直接用。8S5号完全可以用3S LiPo替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根本就不用这个 遥控器里面有稳压模块 基本用的是7805  极限输入电压是36V  一般用9-15v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个3S完全没问题,也不用考虑什么降压稳压,还有楼上说的20C,一个控电有必要用这么大放电率的电池?个人 ...

多谢!我买的3s2200 8c的控电,店主说充一次就用七天,,,,,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镍氢电池也是1.5v的
就好像锂电池标3.7v实际是4.2v

恩,充满了是1.5,不过一会就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遥控器内部有稳压电路的 你才高一伏而已 太多余的担心

多谢!学习了!电池买了!

网友:
天地飞的要遥控器必须串联2个二极管 不然必烧 华科尔的不用 其他不知道 怕不保险就串联2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5V一节。你1.9怎么测的?

南孚就是靠多装料堆出来的,电压总是很高。很久不用南孚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网友:
我的控 就是用的4节锂电池,很好用。

楼主:
我现在就这样,八节镍氢2400的电池,不抗用,,,,,

网友:
我的天9直接用淘汰的3S动力电,没有问题就是电池能不能放进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