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器按键问题

楼主(2016-10-01):
A6充电器按键问题,安这个键确是另外一个键的功能,是怎么回事

网友A:
a6买来发现按键不灵是正常现象,他采用的按键质量太差了,淘宝上买几个好点的,自己换

网友:
按键接触不良导致错误识别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按下按键按键声是有的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的,按下按键按键声是有的,但要的功能不一定是自己要选择的,乱跳,要反复按好多次,最好断电再启后看看是不是自己选定的功能保险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的,按下按键按键声是有的,但要的功能不一定是自己要选择的,乱跳,要反复按好多次,最好断电 ...

每次都一样,不晓得有啥方法解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买来发现按键不灵是正常现象,他采用的按键质量太差了,淘宝上买几个好点的,自己换

换了就要的咯吗?

网友:
我的按键倒还好,就是背景灯光有一边不亮